预热台烤主板变形的问题

楼主(2007-07-24):
下午刚刚到货了一台三剑853的预热台,新设备当然马上试用了。
找了块废板,就拆AGP插槽吧。锡的熔点应该在180度左右吧,考虑到主板是有厚度的,热度得辐射传递过来有,所以设定温度为250度。设定好温度,打开升温开关,嘿,差不多是一度一度的往上跳,有得等了,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过一段时间回来看看,温度已经跳到了预设的250度,拿个尖嘴钳夹(只要你的手耐温高,直接用手也可以的:),不行啊,根本不动。看来是温度设得低了,再加50度,到300度,设好后又继续忙事情了。
再过了段时间回来,温度已经到了,再夹还是不行啊,郁闷了。不会还是温度不够高吧。心一横到360度,不理它了。
过了五分钟瞄了一眼,温度到了。夹了一下,一边可以起来了,另一边还剩几个脚还不行,搞什么啊,难不成是位置不正?这插槽已经放得挺中间的嘛,调整了下位置,再烤了一会儿,稍微废点力,才把插槽给夹出来的。
已经把插槽给拔了下来,想试试再把插槽经安上去,发现主板已经变形了,两头是可以的,有点平,中间已经凹下去一些,看来目前只能拆不能换了。
随便也试了下打印口和串口,350度,拔下也同样有点点费力。

关于焊锡的熔点温度的问题: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40476.html
三剑预热台: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b25c63cb9878.jhtml
该台实际上比主板小很多,所以主板放上面根本不能夹的。倒是显卡或是网卡之类可以夹住
晚上继续测试该设备,敬请观注。

网友:
还有个事情,小弟用个带测温度的万用表测的,探头在主板一孔中测出的温度,跟预热台上面本身的温度,相差近50度。相差还挺大的
是否上下之间的温差就有这么高的?

网友:
好好试一下吧,期待中。。。

网友:
好几百块的东西~~~~~
多试试

网友:
刚刚又烤了一块显卡,下面帖子中的第一张显卡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1019
烤之前还是有显示的,烤了之后就完蛋了,开机显卡报警声。
板子上一NIKOS L1084S管子发烫,测量短路,拆下后一量,又是好的。

网友:
我觉得你最应该测试的是

温度差

也就是万用表的显示温度(测试点:加热板)和仪器的显示温度(测试点:加热器)之间的

网友:
加热面有多大

网友:
好像是13cm X 13cm,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要掌握一个东西,肯定会付出一定代价的。计划周密一点,可以减小付出的代价。

网友:
预热台拆插槽是不太好拆,而且高温烤的时间长了主板都易变形!我认为拆插槽还是锡炉好些!

网友:
用预热台,主板不变形才怪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不知道先刷助焊剂能否有所帮助。

网友:
助焊应该不会增加它的导热!

网友:
那用预热台进行换桥应该怎么操作呢?
跟换槽的时间还要长啊,变形?
怎么办?

网友:
预热台是用来做BGA的时候,背面加温100~160度,减少正反面温差,可以减少变形的可能。
用来拆东西恐怕不如电炉了,当然更不如锡炉。

网友:
上面加热风枪啊!

网友:
张老师,那这个预热台的加热面积这么小,而主板明显是大的
现在我想加焊CPU插座,主板放上去根本是不能夹住的,就这样摆在上面,又怕变形
还有个,如果是加焊的话,温度是否又要上到300度。加焊CPU插座,热风枪在上面又不行的
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感觉853预热台就是为了防止变形而对板子背面预热的,毕竟它不是拆焊台。另外,象拆槽这些活,还是锡炉来得容易。就是用850拆KB/MOUSE台都会弄得板子变形。

网友:
还是要有个架子的,上次我给你找的钻架可是很便宜的。便宜的东西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东西。原理弄清楚了,可以找别的东西。

说点题外话:
一般说来市场上认为做BGA是高级活,东西就要卖得贵,厨房用品是低级(或者说是大众)用品当然卖得便宜,这就是市场规则。我们要少花钱,就要看透这一规则,看透了就可以省钱办成事。

有没有道理都可以想一想。象我买的密封电炉(也叫咖啡炉)89¥,也带温控,直径18cm的发热面积,外加一点小东西,想当锡炉就当锡炉,想当电炉就当电炉,也可以当预热用,想用来做饭做菜也没问题。

网友:
张老师,你上面的话我明白的
但现在,对于加焊CPU插座,应该怎么操作?单用预热台,等到上面的焊锡熔化的话,得升到300度左右,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它是一度一度的升上去的)。可是CPU插座虽说耐高温,但又所热风枪上去它就会化掉
加焊南北桥,是否跟拆焊一样,下面加热温度不要高,上面还是需要用热风枪?

网友:
可以的加焊CPU座的。

上面的风枪可以调到180--200这样,上面也加热,一样会快点。CPU座没什么容易化的。

网友:
一般最好把CPU座的活动塑料盖拆掉,据说用眉钳可以无损拆下。下面的部分耐400度,板子下面预热到140~160度,上面风枪250度就足够了。
当然象楼上那样反着做也是一种方案。

网友:
刚刚烤了块技嘉的CPU插座,成功了,没有上下加热
单单把主板放上去,不能横着放,因为下面的四个支撑点比主板小。就算是竖着放,倒是能把主板四个角顶起来,也只能烤个北桥。而且还是有问题的,因为中间没有支撑点。所以受热后,中间会往下凹变形的吧。
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想到一件东西,就是平时烧烤炉上的烧烤网啊,铁丝网,比较粗的(本身就是在高温下工作),所以拿垫在主板下,这个铁丝网应该不会变形。有个好的支撑,主板不处在长时间的高温下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那块技嘉主板是CPU插座虚焊的,平时加电跳A7,有时候按几下能正常启动,有时候就算往死里按也没有用。
现在烤过之后就正常了,不用再按了,呵

网友:
晚上又烤了两块V星的主板,倒不是这两块主板有什么虚焊的,只是以前有问题,后来就莫名其妙变得好好的,只能当虚焊处理了
加焊后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但愿OK以后不会再有问题了吧

网友:
是你没掌握用法而已,加热是一开始就要放板子上去,不是温度够了才放上去,另外加热距离在不同的用法中变化是比较有效的,我的还不是预热台,只是一块13cm*13cm的发热砖,拆插针的CPU座,AGP座,几乎随便拆装,加焊显卡失败的几乎很少,不要让那架子限死距离了,用废板尝试不同距离加热看,你会了解到不同的效果,以后该怎么用就能掌握了.对于加焊,加热时间长点,距离大点好.

网友:
当然是一开始主板就放上去了,这个我一直是这样操作的
目前这个预热台的操作就是用来加焊
换桥还没有进行,还缺少个支架
拆插槽目前看来是不行了,还得再研究

网友:
有待研究,按我的理解,预热台应该就是防止变形而用来辅助加热的

网友:
话是这样没错,但是搞不好还是适得其反的
最近使用看来,预热台烤主板这样子,最好温度低一点。因为烤得时间长了,多少都会有点变形
那么预热台的温度低了,上面最好还是要用热风枪来加热了
现在支架还没有,等支架到了再测试几次

网友(2007-09-14):
上加热有一般的850风枪可以不?

网友A:
如果预热面积够大,直接用预热台来处理BGA虚焊也可以。预热台上显示的温度是发热板上的温度,而不是主板的温度,要掌握好实际温度差就很好控制了。只要预热面积大于加热面积,升温速度不要太快,主板怎么做都翘不起来(除非升温实在太快)

网友:
人为的控制加温速度
比如升到120度时停 几分钟,再加热
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
熟能生巧,大家别怕麻烦!

网友:
我用了几次 东方神炉觉得不好用 扔一边了 有用炉子的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预热面积够大,直接用预热台来处理BGA虚焊也可以。预热台上显示的温度是发热板上的温度,而不是主板的温度,要掌握好实际温度差就很好控制了。只要预热面积大于加热面积,升温速度不要太快,主板怎么做都翘 ...

星期五说的好,要慢慢地加热.
以后我加热也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