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大雷过后主板坏了

楼主(2007-07-24):
本人有块815和845板打雷后不能进系统了,光盘启动进DOS死机,WINDOWS启到光圈跑2圈后死机,请高手指点这问题从哪查起。(已排除其它硬件故障)
Windows

网友:
摸摸网卡是不是发烫,打雷后还能开机,多半是网卡坏了

网友:
看看网卡 一般雷雨天后的故障都是它了测3.3VSB看看短不短

网友:
2楼说对网卡是坏了换新了还是进不了系统,3楼能说详细点吗?新手没看懂。谢谢

网友A:
看看南桥烫不烫?估计南桥可能也坏了

网友:
如果排除网卡的问题的话,就应该是SB了,可能有部分损坏!

网友:
我个人认为此种现象如雷击关系并不大,除非你打到了故障点,如AD线短路。

网友:
能说下SB是什么吗?确定是雷击引起的,当天不知坏了多少电脑和家用电器。

网友:
回楼上的
SB 指南桥

网友:
有时把网卡 拿掉就好了

网友:
网卡坏的可能性大 (老师说的呵呵)

网友:
网卡芯片换,包你100%收钱,这种情况南桥绝对没问题,我修很多了

网友:
前天修一板子和楼主的问题一样,拿掉网卡芯片加一独立网卡后正常了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一块板,南桥挂了,也 是雷击的呀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