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G775测试点标准值?

楼主(2007-07-24):
求LG775测试点标准值,这个插槽的核心典雅 外核电压 内核电压 以及时钟  复位  PG 信号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谢谢了!

网友:
到intel的网上下一个775的cpu datasheeet 不就有了吗!!

网友:
实际测量比较好

网友:
我还是感觉假负载比较好呀

网友:
继续 问下 775测试之后的结果是多少啊 手边没板子

网友:
我是个新手,对于维修方面很多地方不是明白,希望大家能多多帮助。我找了下intel的网站的资料,没能查到

1:关于 LG775插槽的核心电压 外核电压 内核电压 以及时钟  复位  PG 信号的电压的标准参考值,有谁知道吗?

2:我看LG775的引脚图上面,只有VCC VTT两个电压。VCC是核心电压  VTT是内核电压 那么 外核电压在哪个引脚呢?还是没有外核电压呢?

网友:
没听说过有什么内外核电压。

网友:
VCC是工作电压,VTT是总线终结电压。

网友A:
我以前测试的都是2000年左右的板子,SLOT插槽的  那 个要求有内核外核 核心主供电都要正常的。
怎么现在的板子没有了这个一说吗?就一个主供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测试的都是2000年左右的板子,SLOT插槽的  那 个要求有内核外核 核心主供电都要正常的。
怎么现在的板子没有了这个一说吗?就一个主供电了吗?

技术在改进,工艺在发展,物价在上涨,新技术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