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故障!(已修复)

楼主(2007-07-24):
飞利浦107S6,客户刚摔过,故障现象为开电源屏幕点亮有图像但1秒钟后黑屏,电源灯亮。开关可以控制显示器。在维修过程中发现菜单可调,排除MCU坏的可能性。因摔过所有连线从新插拔故障依旧,重新加焊无果!检测发现在黑屏的过程中无高压,此显示器的电源同高压板在一块板子上,电源12V 5V在黑屏前后无变化,供电正常!现怀疑高压部分出现问题,但不知如何下手?

原来是灯管坏了,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管理IC是BIT3193G 哪位老大能告诉如何修呀?

网友:
加块通用高压板就可以,2灯的20元,4灯的30

网友:
直接换管理IC是BIT3193G 不就得了吗?

网友:
应该是170S6吧,

网友:
最新发现:在屏亮时供给高压板的电压为12.7V黑屏时就为13.8V了。有没有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呢?

网友:
先排除灯管的问题再检查一下看是否高压板上有掉的小元件或板裂

网友:
没负载电压上升是正常的,摔过后主要是查查比较大比较重零件的接脚有没裂了或断了,

网友:
修好了!原来有一根灯管摔断了。高压部分保护了!更换后故障排除。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
论坛文章都比较简略,注重技巧和经验诶~~~~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的,LZ只要听到说被摔了的,故障现象又是高压保护,首先想到的就是灯管断了。

网友:
原来灯管问题,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