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0的板真的很难修‘‘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7-24):
3块ASUA P4P800S-X 同样的故障CPU2组供电的4个下管D-S极全导通。用9916换了后。一块还带不开机故障。碰下32的晶震可开。查最后洗南桥后OK了。
另2块换了后上U开机直接C0了。。。打了CPU AD线 好的。CPU和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换了IO。电源管理。。BIOS从好板上取下换。懒得查全板上下大大小小的能换都都换了。就差南北桥。还用洗板水座和桥全板通洗了下.还是一样。
最后发现在C0上点复位键2下可正常复位点第3下复位灯就常亮了。还有北桥的2条时钟线电压不一样一条0.69v.一条0.19v.正常板2条都是0.38v.看来是桥的问题了。但不知是北桥还是南桥。有另有高见的吗?指点指点
不开机
cpu

网友:
啥也不懂,就是支持一下,也好下东东,特别要谢一下楼上的,太谢谢你了,在热的天,也坚持来顶,挺难的呀

网友:
抓不到内存在电压和BIOS正常的情况下很多时候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 我知道 我修过这样的主板 我有三块都是一样的毛病 就是南北桥的场管坏了 你换一个3055试一下 显卡的也要换

网友A:
大管小管能换的都已换过了.我习惯一查不出问题在哪.就全板乱换一遍

网友:
大小管能换的都换了,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旁边的场管坏了。

网友:
什么都有可能了,不过CPU,这种情况难搞。

网友:
先刷正确bios不行的话,补北桥,再不行换桥。cpu本身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南桥到CPU座的控制信号有异常,以及BIOS资料错,也会引起hang C0的。

网友(2007-12-22):
我的也是.开机就是C0 正在潜水看论坛的相关文章..

网友:
我就知道CO的话地址线基本OK了重点查数据线和控制线和BIOS

网友:
其实很多主板走C0就相当于C1了,此情况用示波器再观察PCI信号波形,如果波形是CPU检测过的波形也应该按不过内存来维修了,真正难修的应该是A7,A8代码的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跑A7我修过一例,先是不触发,换了I/O无效,换南桥搞定,接着跑A7,先整整CPU座吧,一试,好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