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内存颗粒上面的数字怎么看

楼主(2007-07-24):
比如hy5du28822at-h 5d说明这根内存条是ddr内存 u不知道代表什么 28代表这根内存条8颗粒的话是128 8说明这根内存条是8位的 之后的 22at-h这就不知道了,,请大家教一下谢谢。。他们说的我看不懂呐。。我是菜鸟不好意思
内存颗粒

网友:
U是2.5V V是3.3V

网友:
请问一下后面的呢,是怎么看的,我最想知道后面的谢谢比如说频率什么的是哪个看的呀

网友:
可以比照显存来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为了积分,顶到够分为止

网友(2007-08-23):
hy5du28822at-h
HY 是现代 5D是代表DDR U代表是2。5V,28 代表容量128 8代表8个数据位。
SD内存 57代表SD V代表是3。3V,

网友:
最后一个"H"表示266频率

网友:
网战上发的有颗粒识别的贴子,多留心看一下

网友:
多谢,很有用的东西,辛苦了

网友:
各个厂的各不一样,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