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93718cf的问题

楼主(2007-07-24):
内存旁边一块ICS93718cf很烫,是不是这块ICS坏了,改如何测试

网友:
这应该是DDR或SDRAM的缓冲芯片,发热是否供电有问题?

网友:
请教张老师 该如何查

网友:
量芯片供电是否过高。
VDD2.5  32# 37# 41# 47#
VDD3.3_2.5 2# 8# 12# 17# 23#

网友:
测试结果电压全部很低.低于这个值,该怎么办

网友:
查供电啊

任何器件你首先要查的就是供电/

网友:
学习中快乐无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