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故障

楼主(2007-07-25):
一块810烂主板,故障如下:
把硬盘挂在数据线从盘(一条数据线有两头)可以进系统,但一装到声卡驱动就死机,如果把硬盘挂到主盘数据线,到滚动条后滚几次死机不动了,我现在挂在从盘数据线上可以进系统什么都正常,唯独声卡装驱动就死机,请大家帮忙

网友:
更换数据线试试.在不就是声卡驱动没有正常安装咯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呵呵

网友:
我也有过这种问题,那次是用的GHOST的XP装的,而且安装时由于电源问题断了几次电,安装好后就N多驱动装不上,声卡一装就篮屏。
最后用XP安装盘重新装解决,不知LZ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一. 声卡驱动有问题   二. 把声卡禁用 装快PCI声卡上去 挂驱动试验下  看看还蓝不蓝 如果还蓝 重新做系统  完全安装那种 不要GHOST 版本

网友:
一般的AD19**和A18**的声卡芯片,还有ASUS  和GA的主板的声卡装驱动要特别的注意了,不然装不好就会蓝屏重启的,一定要用原厂的盘安装要不就到官网下载来装

网友:
是的,有些主板GHOST上去不行,光蓝屏,得一步步装,

网友:
声卡驱动装错了!看主板上的芯片。

网友:
数据线不要用那种黄色便宜的。那种数据线新的时候用用还可以,时间一长就容易出毛病,我碰到好几次
系统最好不要用GHOST的版本。GHOST的版本,或多或少都存在些BUG的,我碰到严重的一次就是装卡巴斯基重启就蓝屏。
当然装驱动最重要的就是,驱动程序要与实际硬件对应。象瑞昱的声卡,系统安装好后,默认会当成INTEL的,也能用,但某些情况下,声音就不正常了。识别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声卡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开机箱查看下声卡芯片表面上的标识了。
象你所碰到的问题,大多是软件方面引起的,你可以用独立的XP安装光盘重新安装一次,并注意声卡的驱动程序
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安装驱动的先后顺序来排除。比如,你是最后一步安装声卡驱动的就出问题。在你重装系统后,可以先安装声卡驱动试下的。

网友:
数据线换过了,还是一样,现在重装系统用GHOSTXP可以装完,但到请稍等那不动,晕!估计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你还是重装一次系统,不要装XP的声卡驱动,自己上网下载和声卡芯片相对应该的驱动来装

网友:
以前是用得好好的,几天没用就成这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