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5):
新手们面对那么多不同种类的焊锡丝,如何选择啊
焊锡丝

网友:
熔点低,亮度高,价格便宜量足~
[
]

网友:
http://www.jtdkj518518.xinwen365.net/9wqhlindex.htm
http://www.dgcyxy.cn/dgcyxy_ChiClass_34404_1.html
http://yikst.com/Page/SolderWireJ.htm
http://www.szdfbhx.cn/shownews.asp?id=101

网友:
连焊锡都这多学问啊 以前就知道拿过来就用 也不知道还分这详细的焊锡
长学问拉

网友:
我是从来不分,手头上有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
同意六条二的说法!现在有一种无铅焊丝,熔点温度较高,焊接没有那么好焊!

网友:
哇噻,张老师给那么多的牌子,我看我要做焊锡丝经销了。

网友:
没分这么细 有什么用什么了 张老真是把网络资源用到了极致。

网友:
便宜没好货,要买质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