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在3K中认盘,在CMOS中不认,如何解决?

楼主(2007-07-25):
如题
该盘读模块组时有错, 不知如何修复?
写测试正常, 复位四项无效?
我的是PCI3K2.21, 能否修好这故障, 请高手给点维修步骤,谢谢

网友:
这类型的盘,我一般拿都手就直接从C区做了,不管他是坏道还是不认盘,直接SS省事!

网友:
我才刚开始研究PCI3K, 请教高手, SS是什么? 如何开SS? 怎么叫做直接从C区做, PCI3K能做吗?

网友:
我一般先用MRT
看能不能修复坏的组
如果不能,尝试写与之兼容的组进去
在不行,就进C开SS

回答楼上的;
SS是SELT SCAN的缩写,又叫自校准,在PC3000里能开,你仔细读读说明书。里面有的

至于C区,是背用固件区。建议你现在不要去碰。先把A区的修复方法掌握好了再说吧

网友:
那SS就是进3K后执行Self test是吗?
MRT我还没用过, 单指软件还是需要硬件?
我手头只有PCI3K一套而已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在3K里能正常认盘而且参数都正常的话,那么在CMOS也肯定能认上的.这是必然的.

网友:
准备入手PC3K,用处真大

网友:
用ISA 的PC3000检查固件是否有问题,那个坏写那个;记住做完后做一次SA检测,那个组坏写那个,我用这种方法修好多个迈拓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