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一定要心细!!!

楼主(2007-07-25):
这几天修了好几块板,有点体会,有有教训,说出来大家共勉。一块技嘉845主板可以上电但不开机,检测卡代码ff,上假负载测三大条件都正常。pci测试点也正常,没有元件过热现象。就是不走码,但手里没有编程器就没有刷bios,修了不半天没思路,只好拿着板仔细看,我修板是很喜欢观察主板的,发现io有 补焊的痕迹,用放大镜仔细看发现有针角连焊的地方,哈哈,还有空焊的角。马上取下来,把焊盘清干净,用酒精洗了一下,然后不到位的针角教正用烙铁焊上去。开机主板还是ff,晕呀,难道还不行。二修板就是难搞,既然开机条件都具备那么只有往cpu座桥等虚焊上去想了,cpu是穿针的不考虑,那就用手按桥了,先从南桥开始没反映,在按北桥哈哈c1了

网友:

没写完手一按就贴上去了,手一放又ff知道是桥虚焊,就用风筒补,补北桥不好补,风筒口太小,明天准备去做一个大点的口套上去,补了两次ok,还有一点要注意,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老用的一块修板的cpu挂了,我不知道,还用它检测了几块板,我说怎么oo ff 负位灯长亮哈哈,真没想用的好好cpu坏了。不仔细正是要吃好多冤枉亏的,哈哈。

网友:
呵,好思路,又有点进步了

网友:
老用的一个CPU坏了不知道,呵呵,要是我也会不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