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K7U NFORCE 2 主板,集成网卡,但没有网卡芯片

楼主(2007-07-25):
ONDA NK7U NFORCE 2 主板,开机后南桥发烫,主板集成网卡,但是找不到网卡芯片是怎么回事啊?
芯片

网友:
LZ什么意思?是进系统找不到网卡还是在主板上找不到网卡芯片??这款板子应该是 nForce2 MCP-T的南桥,网卡应该是南桥芯片集成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主板上找不到网卡芯片,应该是你所说的网卡集成在南桥里了,这个板子在机箱里是点不亮的,按RESET,PCI诊断卡没有复位,拆下来后就正常了,原因是这个板子插上网卡就不能开机了,是不是南桥坏了呢

网友:
关注关注一下.等高人来解答.学习.

网友:
恩,请高人过来针对此板点平一下,我们也可以学习啊.呵呵!

网友:
.不是有集成网卡吗,为什么还要使PCI的,是集成的不好使用吗?在找个USB 的,如果还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回LZ,板子放机箱里不亮,是插上外接网卡吗?在机箱里不插网卡亮吗?是否在BIOS中试着关闭过集成网卡?如果板在机箱外能正常点亮,应该考虑是否安装不当导致主板变形!南桥是个大件,你在没有充分的检查其它关联因素的情况下不要判断其坏掉了!就像我们修CRT显示器一样,没有充分的检查证实之前是不会轻易判断显像管损坏的(特别是对用户)!谨言慎行才能保持良好的信誉!

网友:
不可能的,你看到有没有ICS1893

网友:
好象是有一个跟时钟IC型号差不多的,难道这个是网卡芯片?

网友:
NV系列的主板,没有独立时钟芯片,是集成在南桥中的.或是集成在单一桥中.
楼主所说的和时钟差不多的芯片,正是其网卡.估计型号就应是ICS1893

网友:
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时钟,呵呵

网友:
是的,这个芯片的确是网卡芯片,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板子工作已经正常,可是南桥温度太高,旁边有个两边叫的IC也发烫,型号是SC2616,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现在正在把这个芯片拆下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心在飞翔看见的话能说说这个是什么芯片吗?为什么发烫?是不是它导致南桥温度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