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一台显示器,不过有点疑问

楼主(2007-07-25):
TCL7K1r1故障现象:加电,继电器不动作,无高压,电源灯一直亮绿灯。打开后盖,用气泵把尘土吹了吹。先看了看电路板的正面,没有发现有烧焦的元件,同时找了找IRF634的位置,然后把显示器翻过来看电路板的反面,忽然间发现有个地方开焊,一看是跟634想连的哪个电感开焊了。补焊后,加电一切正常,连主机OK。不过优点纳闷,MCU检测不到行逆程信号,就不让消磁继电器动作吗?那位给讲一下MCU的工作流程,从加电到开机,先检测什么,后检测什么。

网友:
问题提的好,我也想不明白

网友:
书上有这么一段抄下来以供参考

  CPU主要完成以下控制功能:
  检测行场频,决定显示器的工作模式.外部电路输入的行场同步信号,经过CPU内部电路检测识别后,从相应的引脚输出控制信号,使显示器工作在相应的模式.
  按键扫描和OSD显示功能.
  几何校正控制和内部数模转换以及节能模式控制.当5V电源加至CPU供电端时,CPU复位后开始从头运行它内部的程序,首先判断是否正确组合的面板按键被按接.若有,则进入相应的工作模式程序段(如进入工厂模式),若没有按键按下则去检测行场同步信号.如没有检测到行场同步信号,CPU就运行它的初始段程序(这段时间一般在5到10秒钟),对各总线控制的各芯片的寄存器置以初始值让这些芯片工作,屏幕显示"NO SIGNAL"或者"PLAESE CHECK SIGNAL"(请检查输入信号);若检测到正常的行场同步信号,则去检测它们的信号频率,根据检测到的信号频率,在EEPROM里读取相应频率的各种预设定值,控制显示器工作在相应的模式,然后才正常工作状态.在正常工作状态,CPU对控制面板不停地进行扫描,若发现有键被按下则转入相应的按键调整子程序,完成后再返回到检测同步信号的位置周而复始地运行.

以上是2003年 无线电增刊 P124上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购买此书

___________  一起学习显示器维修
QQ:371538302

网友:
多谢楼上的兄弟指点,不过书上没有写是在什么时候让继电器动作,还有程序运行到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显示器接通电源后,CPU检测到开机键按下,就会输出消磁和开机控制电平,过几秒如过没检测到行场脉冲,就会输出关机控制电平,使显示器处以待机状态。

网友:
多谢楼上指点!

网友:
好啊,虽然不知所云,但还是觉得有高手在啊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MCU没有检测到二次电源给的反馈,所以没发出控制继电器的指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是写程序的工程师才知道的事,做维修能把上面那一段看懂就可以了.

   要想清楚知道程序运行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学单片机及编程还有C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示器接通电源后,CPU检测到开机键按下,就会输出消磁和开机控制电平,过几秒如过没检测到行场脉冲,就会输出关机控制电平,使显示器处以待机状态。

在主开关电源正常的情况下CRT显示器是这么工作的。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接通电源后,CPU检测到开机键按下,就会输出消磁和开机控制电平,过几秒如过没检测到行场脉冲,就会输出关机控制电平,使显示器处以待机状态。支持

网友:
我原来就是学单片机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问的显示器的程序是怎么工作的
ORG   0000
。。。EQU。。。
。。。EQU。。。
START:
。。。。。
。。。。。
。。。。。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转行了要学修显示器了,那就先别研究的太仔细了,修好显示器是关键。理论学到一定程度够用就好,显示器不象单片机。显示器软件编程工程师他不会修显示器的(我们公司的哦,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显示器的书上只能找到这么点了,再详细的就找不到了

以上如有误,请指正!!

网友:
呵呵~ 长见识了~~~~~~

网友:
你好!
       针对你提出的问题做如下回复
1:同样的故障部位,不同的机器照成的现象不同.....关键要看CPU的程序它默认是怎样的.有些机器行停振,开机继电器就不动作,但是有些机器行停振开机继电器就会动作.
2:CPU工作流程个人观点解说一下:开机CPU得到5V供电,时钟振荡,复位,然后向EPROM调出数据,通过I2C总线与HVIC和预视放进行数据交换控制,一切正常以后DEG脚发出消磁控制信号,继电器动作,CPU启动完成..
3:如未检测到HVSYNC,CPU会显示无信号输入,几分钟后DPM模式开启,进入待机模式.有些机器干脆没检测到信号就待机,而有些机器无信号输入会一直显示"无信号输入"不会开启DPM模式,DPM模式只有在接上了显卡且主机开着,并主机是进入了待机状态下才会启动DPM模式.

网友:
还是版主分析的比较好,大家可以多学一些

网友:
有点深奥啊!!!值得学习啊~!!但是我一看到那么多就头都大了

网友:
讲的不错,学习中,不过哪位要是能上传一个程序上来就好了

网友:
要什么程序,CRT的MCU程序吗?

网友:
要是飞利蒲显示器检不到行信号还会让继电器嗒嗒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