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故障,是不是南桥出问题呢?

楼主(2007-07-25):
一块杂牌845GL主板,红色PCB板的.之前客户使用中被雷击.后来发现南桥表面有烧糊的痕迹.于是更换南桥,开机正常.使用一天后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机器启动不了.我看后发现每次开机都停在decteing IDE device....然后就死机一样,按键盘NUM LOCK没反应.但是可以按CRTL+ALT+DEL重新启动.于是先拔除IDE线,包括光区的都拔除,开机正常,因为没硬盘,所以无法进入系统.刚开始怀疑是不是硬盘的IDE线有问题.于是只单独接光区的线.发现开机以后也是到decteing IDE device...就不动了,而且按光区的弹开键也没任何反应.之后把光区的IDE线拔除后,光区可以正常的弹开.于是故障点就在主板的IDE接口上.由于之前更换过南桥.我想会不会又是南桥出问题呢?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十分感谢!!!后来询问客户的女儿将耳机的耳机插头插到声卡的中间位置.声卡的麦插的耳机麦线,声卡的耳机孔接的是音响的线.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急死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SB的问题。LZ可以测一下IDE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SB没有做好............

网友:
是啊,我也觉的SB故障的可能性最大呢.请问2楼的如何测试IDE口的对地阻值?或测哪个针脚?谢谢

网友:
SB故障,没换好,可以从新加焊一下,是一是

网友:
这是很明显的南桥问题,在把桥重做一下,因为桥没做好,所以一些功能不能用。

网友:
IDE接口,从有缺口的底下左边为1角,第10,21,30-------35,40为地线,其余的可以打阻,好象都是在600左右吧

网友:
重新做下SB,应该是没做好!

网友:
谢谢,明天拿去重新做个南桥.3Q.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