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装完声卡驱动就重启

楼主(2007-07-25):
今天到一工厂去,一台电脑重做系统后,一装完声卡电脑就自动重启了,请问是怎么回事,还有中断驱动程序找不到,安装不了

网友:
看来楼主是装错驱动了!用硬件检测工具检测下或者打开箱子看看吧!另外还有中可能就是你是用GHOST版本的,改用安装版故障就可能排除

网友:
我也这样认为,用everrest查清声卡芯片再装。有些芯片和上面写的不一致,我多次遇到过。

网友:
你看看声卡是不是AD1888的,很多GHOST系统会把AD1888认成REALTEK的声卡,如果错装上驱动,必定Blue

网友:
ac97那种声卡

网友:
还有啊,设置完网卡可以上网之后(通过路由器上网),过了半个钟,就上不了了,可以ping通本地,但ping不通网关,也ping不通局域网内其他电脑, ,是不是中毒了呀?

网友A:
最好手动分配IP地址和DNS,我遇到过你所说现象!

网友:
今天卖了几台三星740N+,好玩啊,不过现在显示器好像都没便宜,请问各位同行你们拿货价是多少钱?参考一下

网友:
哦,难得糊涂!你不会变成经常糊涂吧? 说的就是AC'97的声卡,种类多了,而且会系统弄错,有时得手动安装。上面谁也没有说你装了独立声卡。

网友:
哦,是啊,是瑞昱公司的

网友:
是用原主板光盘安装的驱动啊

网友:
声卡驱动装错 会蓝!! 还重起!!!

网友:
如果是INTEL的芯片,直接看声卡表面的型号就可以装了,如果是VIA,NF ,SIS的,那最后找官方的驱动了,因为软件里面认的不一定是声卡表面的型号了,特别是NF和SIS的,另外,,有时装的时候是BULE了,但是重新启动后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手动分配IP地址和DNS,我遇到过你所说现象!

是手动指定的啊,局域网中没有dhcp服务器

网友:
声卡驱动不对,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用声卡原配的驱动就行了

网友:
声卡损坏会不会出现这类故障?
但是一般情况都是声卡驱动安装错误, 引起电脑重起或者蓝屏.
下面说的网络问题可以考虑更换网卡试下.再就是考虑是不是水晶头接触不良,网线故障.

网友:
重新GHOST吧,选AD188X系列驱动。一般驱动目录在C:\WINDOWS\Drivers\Sound\AD188X_AC97。这个我是指GhostXP_SP2电脑公司特别版的。其它版本可能在C盘目录。

网友:
回复楼主:

偶做整机的,这种现象遇到过很多次,主要发生在INTEL芯片组上,
并且GHOST版的系统上特别容易出现,
同时的并发症有:
1、光驱可以正常工作,但设备管理器里面会有一个黄色的叹号。
2、主系统的PLUG AND PLAY设备也显示黄色的叹号。
3、安装声卡驱动到快要完成时要等好久,运气好的话安装到100%时候系统提示设备代码不正确,设备无法使用。运气不好的话,就是BLUE~~~~~~
4、在安全模式下安装故障依旧。
解决方法:
其实上面的张先生及其它仁兄都说的很清楚了,罪魁祸首就是XP自以为是的替你安装上了错误的驱动!
用软件查查声卡芯片,然后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上面说的够清楚了,不再累赘~~

网友:
启动的时候按F8键进安全模式  删除掉 系统默认安装好了的声卡驱动

然后首先确认你的声卡  是属于 ALC  CMI ADI

最后对号入座 就OK了!

如果不先删除已经被错误安装的声卡驱动 就直接安装新的驱动有的时候就会蓝屏 从起的

网友:
应该是GHOST安装后声卡应该是AD188x的,可是系统认成AC97。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