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5):
EMC17时图像向左移,幅度不定,右半屏黑,显示器调节菜单却正常在中间显示,请教高手.
显示器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EMC 17的这个问题,是行振荡的8200P电容不良所致,
你查下,如果不是,你查下AFC 电路.

网友:
查一查行中心调节电路.
:D

网友:
修好的没?怪闷的慌哥哥。

网友:
斑竹,你查查,行相位脚外接的电容,代换一下,还有PLL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