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故障

楼主(2007-07-25):
今天接到楼下MM送来的一块ASUS P4B 533的板子,  开机触发不了,最后查到POWER排针没有3.3V电压,  电压无   开始跑线路,跑到IO的一个脚

我把IO的那个脚挑起来,测还是没有电压!想请教一下:遇到这种问题,我下面该如何下手了!

谢谢大家!

网友:
跑红5V到排针线路看看

网友:
电源部分的问题
不过可以先查查电源本身的问题
上次我查了半天结果电源。。。。。
再就是电源芯片问题或者是主板上有短路
~~~~~~~~~
保护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WER排针是紫5供过来的待机电压
一般情况下,排针处没有电压多为几种情况
第一,待机电压线路中与POWER排针连接的电阻有假焊现象
第二,测一下cmos跳线电压,如果跳线处电压也低,可能为南桥故障
第三,提供待机 ...

楼上的分析的很实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WER排针是紫5供过来的待机电压
一般情况下,排针处没有电压多为几种情况
第一,待机电压线路中与POWER排针连接的电阻有假焊现象
第二,测一下cmos跳线电压,如果跳线处电压也低,可能为南桥故障
第三,提供待机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