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40G硬盘

楼主(2007-07-25):
这里要说的是四个希捷40G硬盘,根据时间的不同分为两组,A和B,C和D

AB两个硬盘拿来早一点,五月份吧,A有时检测不到,有点异响。B是进不到系统里面。
A和B,主芯片和控制芯片是完全一样的。我没有维修硬盘的经验,以为没有异响应该盘体没有问题,那问题应该出在电路板上。当时在淘宝一卖硬盘电路板的店主磨蹭了许久,问到一点点小技巧。象希捷硬盘的电路板反面的两处接口地方,比较容易氧化。所以当时是拆下了电路板,一看果然氧化得让人恶心,黑乎乎的,用橡皮擦都擦干净了。各自装回去,都是老样子。
心想反正两块都是坏,把两块电路板互换一下看看。换之,A故障更厉害了。B恢复正常了,能找到并正常进到系统里。于是得出B的电路板有问题盘体正常;A的盘体有问题。于是B装回到机子上,使用都正常。A留在我这里。

今天那里又打电话来说电脑有问题。过去一看,又是两个希捷的硬盘有问题,就是C和D。C能检测到,和B一样,进不到系统。D根本检测不到,并且在检测的时候会楞在那里老半天。C和AB的电路板一样的。而D不一样。
先是将两块硬盘的电路板拆出,将反面两处接口氧化的地方擦干净。装回去,C能进行引导了,但由于联在一块V星的主板上(原先是技嘉的主板),所以在没有完全进到系统之前就蓝屏了。换回技嘉的主板上,头一次在快到桌面的时候自动重启了,不知什么原因。但随后是可以完全进到系统里,多次测试均正常。D就不行了,还是老样子。将C的板子换上去,偶尔能检测到,但之后还是不能引导的。那么D还是坏的。
做到这里,想到上次的A,拿出来,将A的线路板换到C上,居然使用正常,也能引导到桌面上。而将C的板子换到A上,还是老样子。不过放了一段时间,A好象没有异响了。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硬盘都有安装小哨兵硬盘还原卡的,A也一样如果。如果将卡拔掉,那么在进行引导之前会有提示:硬盘还原卡被拔掉,是否移除程序或是重启?选择移除程序的话,只需要输入正确的密码即可,之后就跟普通的硬盘没什么两样了。而这个A,你选择移除,重启之后又是出现同样的提示,并且再次要求输入密码,就跟写保护一样。如果能正常检测到,并且用光盘成功引导,用效率源程序检测该硬盘,能发现很多坏道,修复之后,下次再进行检测还是坏道同样存在。

现在的疑问,是否硬盘的盘体上还有某种控制程序?能影响到主板检测硬盘?或者哪部分有问题,会有写保护的状况?

网友:
按我估计是写磁头有毛病了。

网友:
A、B、C、D好复杂啊,颠来倒去的,看完帖子,人有一种晕眩的感觉。

网友:
张老师,这种问题磁头有问题的话,怎么处理啊?
砍头?感觉不行吧?
感觉什么分区表之类的有问题?自己说不上来了

网友:
个人感觉盘体里面的某些地方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
修盘的高手在哪里,帮忙指点一二啊,谢谢

网友:
磁头问题的话,又是坏在前面,基本上应该是主头。对于ST的盘来说没有任何修理价值了。除非有非常重要的数据,花几千换头读出数据。

网友:
学习中,我是个新手,在取经中

网友:
张老师,两个硬盘都是这类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