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15EPT有自检声屏幕有显过几秒就自动关机.上 ...
昂达815EPT有自检声屏幕有显过几秒就自动关机.上检测卡无显示,求查障方法

楼主(2007-07-25):
昂达815EPT有自检声屏幕有显过几秒就自动关机.上检测卡无显示,求查障方法
自动关机

网友:
CPU,内存,显卡,风扇都测过好的.

网友:
散热!!!
电源!!!

网友:
谢谢二楼三楼,电源和散热我换过东西问题一下.现在几秒钟就自动关机或者无法启动,刷BIOS没有其余工具的情况下,能刷吗?谢谢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什么烧坏的元件,拿去修修

网友:
1. CPU散热没有做好,一定要完全彻底;
2.BIOS里设置的保护温度过低;
你的U是P3的吧? 外频多少? 如果133的话要注意散热问题,很敏感的。

网友:
频率有没有设对?以前的板子多数主板上有设频率的跳线的!

网友:
几秒就关机~~~
这种情况多半就是散热严重不良。或者BIOS里温度的保护设置得太低了。
频率设得太高了,超频太厉害了。
还有就是电源可能不行了,主板上的电容干得不能再干了。
[
]

网友:
谢谢张先生,仔细检查发现这块CPU的散热外壳有点破了,换一个CPU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小菜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