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鸟想问15N03H是什么管

楼主(2007-07-25):
笨鸟想问个位师傅 15N03H是什么管  属于哪部分电路  有什么作用  坏了会怎么样  谢谢

网友:
应该是场效应管吧
15N03用在CPU供电好象没有吧,有些在内存供电或是北桥供电上
显卡上也有的
15是15A电流,03是30V电压,可以用比这个前面数字更大的管子代替,比如45N03

网友:
是个场效应管,大多于北桥.内存和其他电源电路中.可用3055L代用.

网友:
谢谢指点 在内存旁边的 应该是内存供电

网友:
问下楼上的 为什么可以用3055代换 有什么原则吗?

网友:
三楼的,为什么一定要用用3055L代换。是什么条件。

网友:
其实15N03比3055的功率要大些

网友:
前2位是DS的耐电流值,后2位是耐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