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单面内存只认一半容量

楼主(2007-07-26):
HY5du561622   16位颗粒 8个组成的256M内存 现在只认128M 是怎么回事 不是SPD问题 用一样的内存SPD刷过 以前只碰到双面认一半容量  单面的认一半容量还是第一次见到  看来16位组成的内存结构似乎和双面的相似 一个顶2个 同样是双BANK 双面内存的话我会检查另一面 但单面的就不知所措了 这样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思路?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条和你的一样的情况,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2007-09-23):
哎!!我都遇到了两根双面的512M的内存了,都是换了PCB板出现的这样问题,到现在都还没解决。楼主说你遇到过双面的内存认一半,你是怎么解决的啊!请指教。。。。谢谢咯。

网友(2008-01-16):
双面只认一半要怎么修呀,今天碰到个不知道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