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磐正主板

楼主(2007-07-26):
今天接手一快磐正的815板,型号是EP-3S1A,

                     这板据客人说原来可以上C3  1G的CPU,现在点不亮了,我拿来一测试,各组电压都正常,于是就用一U来点,手头有一566的U,

这一点就亮了,我还以为是客人搞错了,就拿给了客人,结果客人1个小时后又回来了,说是用800的U点也点不亮,这时我才来试,结果真是上不了,

一上就是FF,后来发现只要是66外频的都可以上,\马上就想到是BIOS的问题,一测量,发现BIOS的24脚INIT脚电压在上566时是1.7V,在上800时

居然只有0.几V,想想应该是这的问题,一走线发现分了两路,一路进南桥,一路进CPU,想想先刷BIOS吧,于是刷了个最新的,结果还是一样,U是好的,

跳线也对,后来就把时钟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我真晕了,这板怎么这么奇怪啊?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各位高手?

网友:
你换换32.768KHZ的晶振看看怎么样?
还有CPU座子

网友:
主板有无跳频率的跳线?815的板子基本不考虑座子的问题。

网友:
找频率跳线吧~

网友:
找频率跳线,找BIOS里的频率设置

网友:
......真是奇难杂症

网友:
1楼的倒没做过
不过其他的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接手一快磐正的815板,型号是EP-3S1A,

                     这板据客人说原来可以上C3  1G的CPU,现在点不亮了,我拿来一测试,各组电压都正常,于是就用一U来点,手头有一566的U,

这一点就亮了,我还以为 ...

具体的原因可能很多,我来分析一下低频和高频的CPU的几个区别:
1.频率:FSB和主频都不一样,很显然,1GHZ的CPU的FSB应该是100MHZ/133MHZ,相比66MHZ的CPU,无疑对线路的高频性能有更高的要求!
2.CPU供电:低频CPU耗电更低,CPU座子的是存在接触电阻的,接触电阻对小电流的影响一定也更小.
3.决定CPU供电的几个针脚,高频CPU的电压定义针脚和低频的有些区别,也可能是问题所在.
4.分频:100MHZ的要PCI四分频,133的要5分频.

个人觉得应该就是这几个因素了...说得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同行不咎指正!

网友:
一般这些老板子上100外频问题不算大,大多数都可以,如果要上133外频的话,很多板子都支撑不住。可能与芯片性能老化有关。 另外也电容老化容量下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