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5V/SB+3.3V

楼主(2007-07-26):
SB+5V/SB+3.3V是什么意思,和ATX+5V有什么区别,(比较底的问题)请老师解答。

网友:
Stand By电压
即在未通电时即存在的电压.

网友:
SB+3.3V是由SB+5v经过电路转换而来,+5V电压和SB5V电压共同构建dual电压

网友:
我再来用白话补充一下
5VDUAL
俗称的双电压设计,在未通电时,由5VSB电压供电,通电后,由5V供给,多用于USB和PS/2设备。

3VDUAL也是相同道理。

网友:
SB+5V/SB+3.3V是待机电压,SB+3.3V是由SB+5v经过电路转换而来,SB+5V是由ATX电源第九脚提供。ATX+5V是开机后,由ATX直接提供的。

网友:
再补充一下,SB是由ATX的副电路产生

网友(2007-09-13):
学到了不少东东西,买书的多问问题,我们是初学者也沾点光

网友:
能做一些图示  就更能便于大家学习了

网友:
要是都有图解那该有多好呀!

网友:
学习了,这个板不错,补充我的基础知道

网友(2007-10-30):
又学到一点,真是太好了,我正在学习这里,加强了一下,顶了

网友(2008-03-28):
我最喜欢我心飞翔老师了。说的好。也很仔细。细心还有老张老师

网友:
终于知道什么叫做SB了。。。。。。。。。。。。

网友:
+5VDUAL在S0,S1状态下由+5V产生,
+5VDUAL在S3状态下由+5VSB产生,

所以LS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