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断针,焊点上的焊盘也掉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07-07-26):
请教坛中焊接高手,CPU断了根针,焊点上的焊盘也掉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直接做成饰品好了

网友:
这种东东我做过,把断掉的焊盘用手术刀小心的刮开,可以看到一个很小的焊头子.注意这个头子旁边都是地线,然后漆包线和这个头子焊在一起(这是个精细活,没有耐心就别做了),最后把cpu上在一个保护座上,把漆包线的另一头焊在保护座相应的位置就OK.

478 370的我都搞过很多,现在搞的少了,有一个CIII的我搞了到现在还在用!!!

网友:
谢谢大哥们的方法.谢谢分享啊!

网友:
还真不知道这个方法。有空试一下看看。原来焊盘掉了也能弄啊

网友(2007-09-30):
高人的确是高!

网友:
我最喜欢掉焊盘的...学习了。

网友:
手术刀那里买的?要什么型号?

网友:
那真是精细活啊,偶粗手粗脚的做不来啊~~~

网友:
焊接技术不牛干不了这活

网友:
我有一个P3的也是掉了一根针,马上试试,谢谢。

网友:
精细活,稳、狠、准
焊盘掉的也能接,高!我只接过焊盘还在的

网友:
强!我的一个CPU也是这样的,我来试一试,CPU保护座在那里有卖的呀

网友:
贴片焊盘掉了能补上,但CPU座焊盘我是弄不来

网友(2007-12-25):
看来来这里真的是好地方哟,学习了不少经验的东西啊!

网友:
以后都是不长脚的了,没的玩啦。。。。。。。。。。。。。。。。。。。。。。。

网友:
主板上 的电容 的焊盘掉了 也这样弄吗

网友(2008-01-27):
支持啊````学习了```````不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