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键盘接口的上拉电阻应该与电源的紫色5v相连吧?

楼主(2007-07-26):
鼠标键盘接口的上拉电阻应该与电源的紫色5v相连吧?可是,我现在这块技嘉8I915的板子却是量电源紫色5V和上拉电阻的阻值时候万用表的显示是从400欧姆经过近1.5分钟的时间后,慢慢减小为5欧姆左右。在我没有用两只表笔这么长时间的放置的时候,它的阻值是400欧姆左右的,只是当我持续放置    电源紫色5V和上拉电阻       两端时候,才出现两端阻值慢慢变小的现象。

难道这个之间有电容吗?不能把?如果有电容,当减小到一定值后改上升啊!况且也不至于要1.5分钟的时间减小吧,如果中间有电容?

大家说这个事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键盘口的5V引脚和它的阻值,不要只测一个地方,可以多测下周边的电路,综合分析

网友:
”键盘口的5V引脚和它的阻值“
我测了,不就是对地阻值吗?就是我1楼说的是个变化的,像是有电容在作怪似的。
测周边的?还测那里的有意义呢?

我只是不明白,+5v应该是接个电感或者电阻然后再接个保险电阻接地的,怎么测量+5v脚时候,会出现阻值变化的情况呢?不应该还接有电容吧,在+5v上?

网友:
顶顶顶。。。只有顶一下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2008-04-19):
仔细去看一下断箭 老师的解释.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F%C0%AD%B5%E7%D7%E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