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17'纯平显示器,出现黑屏怎么修啊????

楼主(2007-07-26):
冷机时通电试机图像正常,机子开半小时左右出现黑屏,查G1电压为-200V,2个推动
三极管
查无电压,没有正常工作,请问从何下手????
黑屏

网友:
G1电压明显 不对呀,沿着找问题呀。应该不会很难的。

网友:
过热保护了吧,仔细查一下行电路!

网友:
已经查过了,结果查到CPU没有输出,换个CPU试了下,考机后没有出现黑屏了,结果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