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线检测电容的好坏?

楼主(2007-07-26):
现在主板上的电容很多,尤其是贴片的无极性的电容,因为体积很小,加上数量很多,在跑线路的时候查元器件是否损坏,不可能一一的把线路中的元器件一个个的拆下来测量,这个时候就需要在线检测,但是对于电容用   数字万用表  测量它的好坏时候,必须考虑到和它相并联的电阻和电容的影响,所以

1:我不是很清楚该如何在线大体判断电容的好坏

2:是否质量(漏电与否)好坏,如何用万用表的欧姆当判断呢?
     我看到的资料上说,一般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要高于几百千欧姆才算正常,否则存在漏电的。那对于非电解电容呢,测量是否漏电,有这
    个阻值上的标准吗?也是不到几百千欧姆的则判断漏电吗?(我这个第2问指非在线情况下的)
3:如果在线情况呢?如何判断电容的漏电严重与否?(电解和非电解)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谢谢!我看了这个链接。

但是还有些疑问:

1: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电容,通过观察电容的充放电过程可以粗略判断电容的好坏(击穿或是开路),但对电容的漏电、容量减小等故障是无能为力了吗?

2:连接上说的应该都是非在线,取下来得情况下的测量方法吧?哪在线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测量电容的好坏吗?

3:用欧姆档位和用二极管档测量电容是不是一样的呢?

4:链接里面  夜雨十三天  回复说   “贴片电容一般用二极管挡,阻值为无穷大  显示"1"

     显示有阻值就是坏的 ”    这个  “ 显示有阻值则为坏  显示无穷则为好  “ 说法 的道理是什么呢?

网友:
1.电容表可以,修板一般不量容量(看到那个不顺眼就换那个 0
2.不用取下来,量前记得放电
3.一样
4.数字表二极管档显示'1'表示无穷大

网友:
谢谢!
我听有经验的人说,一般电解电容的漏电阻要在几百k以上的,如果远低于几百k那么,几乎就可以说这个电容是漏电严重的。大家觉得这个 说法如何?

网友:
那么请问怎么样给电容放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金属导体放在电容两端就可以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