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7-07-27):
在本中4.5.3,讲到了BIOS芯片的各脚定义和工作原理,我看晕了,29、39、49系列的BIOS的引脚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吧?
Intel82802AB是BIOS芯片还是南桥?
讲到BIOS工作原理时,也有一点不明白。现在都没ISA糟了,怎么还有ISA总线呢?
芯片

网友:
1、 29 39 49 系列的BIOS引脚当然是不一样的.
2、 82802AB 是BIOS芯片 4M的
3、 为什么没有ISA插槽了,就不能有ISA总线呢? I/O来管理BIOS的

网友(2007-09-24):
49系列BIOS的29片选阻值为0
49系列BIOS的29片选阻值为0
请问是什么样原因
片选是否来自南桥

网友:
最好就讲下如何识别BIOS的容量和电压

网友A(2007-11-06):
有用我比较懒。我也记不住那么多,谢谢了

网友:
贴子还可以就是不知道软件怎么样

网友:
多看 看书,多看看资料就记住了!!!!!!!!!!!!

网友(2008-04-09):
目前较新的主板是采用LPC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