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存供电问题(已修复)

楼主(2007-07-27):
手里有一815E主板,不能点亮,
故障测试卡跑C1,并且3V3电压指示灯不亮,更换内存后故障依旧(排除内存本身问题)
澧量内存电压,
A1,A23,A43,A12,A32,A54,A64,A68,A78电压为2.0MV
A18、A49、A59、A73、A40均为3.31V,(内存是SD 的)
但测量B1、B23、B43、B54、B64、B78时对地电压不稳定,10~200MV跳动。
且B26、B32、B18、B6、B40、B41、B84、B49的电压只有1.1V多一点,
检查了内存的供电电容(6.3V,1000UF),均无漏电及短路现象。内存座旁有一个供电管,为NIKO P3055LD(另外在CPU附近也有一个相同的供电管)
本人思路:
1、A端供电基本正常,B端电压NG,说明B端的供电异常,
但检查了内存附近所有的贴片电阻及排阻,阻值均无异常(对比标称值),
又因上述供电脚在板正面走线,看不到线路跑哪去了,所以无法追线(其实是自己对此不太了解)
疑问:
如果自己的推断没有问题(3.31V电压可以正常工作,地线电压2.0MV属于仪表误差),那么,B端的供电是从那里引过来的?
2、在网上查了点资料,说内存供电是由一个运放LM358加接一个电阻再接一个场效应,通过场效应的S极输出到内存的排阻上再连接到插槽上。
疑问:
我找遍了主板的每一个角落,就是没有找到那个LM358的运放芯片,还有那个
场效应管
,假设我找到的那个NIKO P3055就是为内存供电的场效应管,那么它的工作就是正常的(A端电压“正常”),请问,运放芯片是否还有其它的型号,我在内存槽附过找到了一个芯片,型号是RT9231A,它和内存供电有关吗?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这块板该怎么修?
想发个图上来,可是没有相机,
手机
拍的不太清晰,就没传了。
补充:槽内我已检查过了没有短路的现象(目视)。电源是正常的。
[
]
手机

网友:
突然发现已到深夜了,明日再来,睡觉去了~

网友:
815主板内存供电一般没有这么复杂,取自主供电3.3V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时自主供电?
我有个想法,不知可否,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是否可以采用割线+飞线的方式,从主电源处直接引入3.3V?

网友:
你最好找个内存的引脚定义看看再测,你那些脚都乱的,B78就是地,而且如果是SD的只要有一个有3.3V,那就可以了,基本供电脚都是通的
SDRAM和DDR槽(正面AB)引脚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id70649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A端的电压是OK的,
B端不行,我查过资料,也翻过书找过内存引脚的定义,
我之前也是怀疑电压问题,但是,
现在的测量结果非常让人郁闷,A1~A83 A2~A84内的电源及地线对地电压都正常,
但是B1~B83 B2~B84内的电源及地线对地电压均异常,电压低,地线电压会波动。
如楼上兄所说,只要有一组OK了,其它就OK。那我这就是不行!是不是A组和B组是分开供电的?
如果是,那B组供电是哪里来的?
我查过好多的内存供电图,基本都是如前所述的LM358输出到一个场效应管然后通过一个耦合电阻接到内存槽
上,是间还有一条反馈环。
有的内存供电电路在是运放电路后接了两个三极管,其中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到另一管的集成电极,有点类
似于功放电路的推挽电路。
既然A端供电正常了,我想上面的电路应该是正常的,要不就没有那3.31V的电压了
各位大虾再想想办法?
不好意思,昨晚太晚睡,今天上午有点瞌睡,没有及时看到回贴,见谅~
[
]

网友:
比较简单的内存供电电路
怎么LZ弄的怎么复杂
直接说说什么问题吧

网友:
可能BIOS的原因
内存电压正常,可能BIOS的原因,刷刷BIOS

网友:
麻烦啊,这么麻烦不如刷一下BIOS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A端供电正常,
B端供电不正常.
平时见过的电路基本都是只要A点的电压可以了 ,B点也可以,但现在就是怪的很,
问问各位有没有见过A\B分开供电的~,
因为该板的线路被槽挡住了,我也没办法去跑线,
所以先发贴问问大家了

网友:
报告大伙:此板修好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此问题解决了~
用精密清洗液将内存插槽内清洗了一下,正常开机
可能是槽内有短路或针脚接触不良吧~
沉下去吧,谢谢大家!

网友(2007-09-10):
越奇怪的问题解决的办法越简单,哎。。。,郁闷哪。。。!!!

网友:
KAO,原来没试过换个槽子看看,是不是所有的槽子都这样。

网友:
这种问题拿在坛子里谈真的好趣,大家都在想什么电压啦,AD线呀,芯片呀,这里问,那里问,实际上是小问题,哎,说不定有时候灰尘引起的问题也拿出来谈谈,那就有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