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需要将背面的元件拆下吗?

楼主(2007-07-27):
看到有些板子NB,SB背面有些元件,做BGA的时候需要拆下,做好了再焊上吗?还是不用管呢,想不通到底要怎么做

网友:
不用拆的。

网友:
不需要,液态的锡是有拉力的.

网友:
那背面需要架空加热吧,那怎么放在自制的加热台上呢,比如用电炉上面加陶瓷板的,那必须要接触才可以有效的传热啊

网友:
如果是悬空加热就不需要!

网友:
o ,照理解应该是悬空做就不需要,如果是放在辐射板上就需要将背面的元件拆下来,是吗?
如果要拆下来,那不是很麻烦,有技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