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07-07-27):
联想LXB-L15液晶显示器白屏,求助各位高手帮助一下.

网友:
老兄把故障现象说明白点,不要让大家猜!!!
这种机型MCU程序容易坏,建议重写MCU或换。
还有电源部分!!!

网友:
引起白屏的可能有:屏线 MCU 高压

网友:
白屏说明屏没有工作,原因可能是屏线、驱动板,MCU。高压已经工作了。

网友(2007-10-07):
白屏说明屏没有工作,原因可能是屏线、驱动板,MCU。高压已经工作了。

白屏说明屏没有工作,原因可能是屏线、驱动板,MCU。高压已经工作了。

网友:
白屏的故障,有屏的问题还有驱动板的问题,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