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亮线

楼主(2007-07-27):
请问液晶屏的亮线有那位可以修复请指教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修好后不定时又会出现,而且设备很贵.没什么意思.

网友(2007-09-13):
普及度不够了!!要是天天有的修还是可以考虑下的!!

网友:
各位大哥谁会修这个问题啊!!!我这里有几块,修好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高手们,有一个屏.不工作白屏的情况下有.看到有好多水纹,这个能不能修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