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看这个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07-07-27):
V星845E(MS-6566E)的板不触发,没有SB3.3V,看到这个管烧坏了,只能看到33*,不知用什么管代!
不触发

网友:
哦,图太大了.浪费空间了.

网友:
朋友,我这有块V星 845E MAX(MS-6566E VER:2)的板子,根据你图中所示的位置的管子是:337-f。
”-f“这个我也不能肯定,上面的标得实在不清楚。这一“-”是在上面的,不是在中间的位置。"f"是小写的
而我也不能肯定三极管是不是有这样的型号,你做下参考吧。

网友:
请问飞翔:这个337是个什么管子,能用什么代替呢。

网友:
NDS337N n-ch mosfet 50 mA, 2.5A pk 20V 由贴片三极管资料查得,该资料论坛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