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7):
请教
一显示器LGP77F有几个功能键不能用了,刷程序后几分钟后故障依旧,且24C08也损坏,再刷也是这样几分钟内正常,几分钟后故障重复,请问如何再向下修,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显示器

网友:
这种损坏的现象到是没有遇到过,我想多次损坏是不是应该考滤5V供电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就要看看有没有高压打火的现象, 显像管的接地是不是良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