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4液晶的电源PWMIC FP15451的PDF资料哪位有?

楼主(2007-07-27):
这款液晶故障是能够开关机,黑屏,无其他反应。高压板加高电平能够正常点亮背光。测试驱动板降压电路有 故障,其中5V正常,另一种无输出。使用
示波器
测试,5V有PWM波形,另一种FP5451对应脚无波形输出。
黑屏

网友:
此板有个故障就是开机时压住MST8116B就可显示再开机不压时就无显示灯管亮但一直没修复

网友:
文军,请把资料再发一次!

网友:
楼主,你可以去
www.21ic.com
上去下载IC的资料,上边一般都很全的,而且全部是PDF格式的

网友(2007-10-10):
我现在这个电源是用了AT1741S芯片现在的故障 是开机也开不了。就一个12V的电压。5V.3V都没有了 不知道该咋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