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917关键引脚在线实验

楼主(2007-07-27):
此PWM芯片的COMP FB等和其他芯片一样,比较特殊的是:17脚 OSC  PWM开关频率调节脚

该脚一路通过一电阻接12V、一路直接接MS-5 22脚

实验中测量此脚电压:上假负载时电压为1.6V。上C4 1.7U时电压为1.25V
此脚外接电阻断开没有危险,(这 点和RT9248不一样)。因为芯片对17脚悬空时默认开关频率为300KHZ。

值得关注的是17脚还接向MS-5的22脚!!
因为L691711   17脚OSC如果被拉低至0.8V。PWM将被关闭。据此,我认为MS-5的22脚应该是一个保护功能的输出脚,当检测到某些危险信号时,会拉低6917的17脚,以达到关闭PWM输出的目的
至于MS-5的22脚到底是什么功能脚?这就要请教飞翔老大了

在实验这张板的时候还发现一个不怎么解释的通的现象:
接上CPU,12V电流2.5.取下BIOS芯片后再看12V电流达到3.5A.
为什么没有上BIOS芯片时的电流反到大一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S-5第 22脚为 VID_GD,通常连接PWM的EN  ----月饼

网友:
孤帆远影 最近在好像在致力于技术研究啊~
支持一下~

网友:
希望孤帆远影注意硬件关系的同时也注意硬件里的软件部分。
IO里有许多寄存器,根据工作情况的不同要求可以随时改变某些引脚的定义。如果对这一部分不够了解有时会觉得很困惑的。除了IO外,时钟芯片也有这个问题。还有其他一些芯片也是。

网友:
就是就是

主要是E文太差,翻译起来吃力的很

实验L6917的时候还多亏了张先生给我翻译了那关键的两句

网友:
呵呵
有不对的地方指出来,大家一起讨论才能发现问题

这几天自己通过做实验来研究PWM
做了RT9241,RT9248、 ISL6556BCB 、L6917

还是算是有收获的,发现了以前自己不知道的一些关键的细节。

网友:
每天都有收获啊
每天都可以进步

网友(2007-10-30):
又进步了一点。。。。

网友(2007-12-05):
从学习中不断进步呀!!!!!!!!!!!!!

网友(2008-03-19):
这些维修大师们认真研究的精神值得学习,细微之处见真功。对各种主板的工作流程了如指掌,在下真的很佩服。看来不下苦功夫是当不了高手的。

网友(2008-05-04):
孤帆远影大师:     你能给这帖子也配张图就更加完美了。感谢你的好文章。

网友(2009-12-09):
非常感谢 孤帆远影大师的讲解,我来送上PDF,便于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