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高亮纯平显示器烧9302底4脚负12伏整流二极管4004求救

楼主(2007-07-27):
开始时水平一条亮线,经查虚焊补焊上机就烧4004,换了9302还是不行.其他元件测量也没发现问题.不上4004一半图象

网友:
看看自举生压电容是不是已漏电短路了

网友:
你换了后,各脚电压是多少呢?请报上来吧。

网友:
1脚1v,2脚+11,3脚无,4脚无,5脚1v和2v跳,6脚+12,7脚0v和1v跳

网友:
还是找不到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4脚是接地还是接的负12V,多数是接的负12V哟,你这没有电压,看看是不是负12V电源有问题。

网友:
是呀,是不是12V出问题了

网友:
很可能是-12V整流二极管击穿或滤波电容击穿损坏了

网友:
接的高压包负12伏 4004就是和高压包相连的,一接就烧我没接 所以就是没负12伏正常.换个4004能正常一会就烧了

网友:
不行在高压包用线绕几圈独立接出-12V试试。

网友:
谢谢让大家费心了,终于搞好了.原来我换9302时没上散热片之间的绝缘朔胶,加上后换上uf2004就好了

网友:
羞愧呀 太不仔细了 让大家白忙了

网友:
也没有什么,祝贺你了邮这个错!  因为通过这次你吸取了很多呀,相信你今后不会再出类似的差错了。这多好呀,又没有交学费,只是去了一个整流管。如果没有这次,要是在一个比较贵的元件上出这种错就不值了。所以祝贺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