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X电源插座对地阻值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看到过一篇资料,说ATX电源插座的各种颜色线的对地阻值都是有一定范围的:

橙色:300欧姆--无穷 最少不能少于100欧姆
红色:380欧姆  左右
灰色:600欧姆--无穷 最少不能少于300欧姆
紫色:600欧姆--无穷 最少不能少于300欧姆
黄SE:600欧姆--无穷 最少不能少于300欧姆
绿色:600欧姆--无穷 最少不能少于 75欧姆
蓝色:不知道没有介绍 大概也是600欧姆--无穷
白色:不知道没有介绍 大概也是600欧姆--无穷

谁知道这方面的事情,我想问的是:现在我测得的是黄SE线的对地阻值是139.4欧姆,不在所说的600欧姆--无穷   范围内。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12V的供电线路有轻微短路现象吗?

网友:
你换啊。不懂就换12相关的元件

网友:
有可能有短路问题,查MOS管理

网友:
LZ不要去记这些对地电阻
板子电路设计不一样,对地电阻也不一样

短路的电阻和正常的大不一样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没有必要去记住阻值!

网友:
我上次举过一个例子,核心低到2欧的845板子我还遇到一块能正常工作的。没有那么死扣数字的。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要活学活用,不要死背套路,那样会越干越累

网友:
短路和不短很明显呀,还是灵活一点好。

网友:
不一定,我见过一块上amd芯片的华硕主板,12v对地阻值才十几欧,可以正常电量

网友:
常规情况来说应该12V线路微短~
如果你可以直接上假负载触发一下~
看核心供电的管子有没有冒烟的~ 如果没有就量一下电压~
也有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书要活学活用的。只是我觉得这个对地阻值如果太低,那即使现在没有问题,能保证以后不出现问题吗?所以,把问题拿出来请教大家。况且,我不是专业维修主板的,刚学2个月,而且是自学。所以很多经验性的东西不足的。我也不是信那个数值范围,只是,我觉得凡事都要有个大致范围吧?最起码是概率多的范围吧?不然,我们量对地阻值干吗呢?

大家说,如果说对地如果小于10欧姆了。是不是首先应该查供电线路,而不是根据经验来判断就上或者不上cpu呢?

最后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即使你那个数字,我觉得来自P3时期的资料,P4以后还没有看到谁给一个范围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样子啊。有可能。那现在的主板,上CPU前还有量ATX插槽对地阻值这个必要吗?如果量,什么结果要必须处理解决呢?只有当显示对地阻值是0欧的时候才需要察看是否有问题吗?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

响就短路,不响就不短路

你要确定的答案,就只有这样说哦

不过这个答案我都觉得不妥。

网友:
12V对地139.4欧姆不一定就是有问题,不同的主板ATX插槽对地阻值也不一样,一般3.3V、5V、12V对地阻值低于100欧姆的可以判断为短路板。

网友:
这是十二针的电源吧
是不是啊
楼上

网友:
回复楼上的朋友
目前常见的ATX插槽有以下2种

网友:
我有些板子的下管的D极是对地短路的。

可是使用完全正常

那个汗啊

网友:
我想楼主提的问题是对的,起码要有一个大概值.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阻值,响与不响,阻值范围是有差别的,我用的万用表,阻值在60欧以上就不响.

网友:
就845的板子有人给个范围吗?
我遇到的板子可真是核心电压2欧正常工作的。原来该板不工作了,店里弄半天不亮,就交给我了,我刷干净后,仔细量过的----核心电压对地2欧。我还当完了,可上CPU好了,多大的CPU倒忘了。交给客户后几个月里就没出问题。后来我离开那儿情况就不知道了。后来一想也不算什么,几十安的工作电流,2欧对于不到2V的电压来说也就不到1A,占2%左右吧。
我想核心如果大于10欧的话,就不应该考虑为一定是短路了。
当然我的说法也不一定正确,大家来谈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万用表在750(750mv)左右响,跟电池电压有关系,电池快没电时,100mv左右时都不响

网友:
有这样的 还可以 正常使用  应该不算短路吧 如果不亮那就值得考虑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向我们这些低手只能记记那种说法

网友:
我觉得 把同类板子好板子的阻值记住 以后再遇到时也许会有用
记住关键点的阻值 能很快的判断故障点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上提供资料的网友

网友:
很实用啊的资料啊!·

网友:
看对地阻值来判断是否短路是对的,但是明明没短路还要钻牛角尖不好,我们一般修短路的板才会量对地阻值,如果每修一个板都量对地的话,可想而知修板的效率了

网友:
有些东西应该多方面分析,比如ASUS P4V533的GMCH背面的很多电容两端的电阻对地为0欧,你说那些电容有用吗?如果没有用,厂家设计它干吗? 现在可是Costdown时代呀。
抱着某些书上的东西认为它是金科玉律,那是不对的,突飞猛进的科技可以改变一切,我们在维修中本着探索,求是的精神才是正确。

网友:
其实呢,我发这个帖子不是为了要和大家较劲要崇拜这个数值,问题时,我们判断的时候,总要有个大概的数值吧?你天马行空,是,你修得多了自然就明白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修得很多吧?尤其是初学的,再着说,什么东西也该有个临界值吧?不是要死扣这个数值,而是有个参考罢了。不然对于刚学的人,你怎么下手去测量啊?如果说偏离这个参考值很多,你可以再继续思考:是真的短路出现问题了,还是因为不同板子设计的原因造成的,这样思路就明确了。

希望老手们,不要用你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些新手的 问题,如果大家都经历了很多,是不用这些个数值了,凭经验就行了。但是,谁都有开始的时候吧?你开始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什么任何 的类似这个的参考值来参考吗?

不同位置的人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就如思维很活跃,各方面都很优秀的教师,却让他自己的学生听不懂他说什么讲什么,为什么,还不是他没有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没有考虑大家的感受,所以,要用定位换位的思维对待事情。这个也该是实事求是吧?呵呵,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