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1:并联在一起的电容,如果其中一个被击穿了,那么和它相并联的电容也同时要被击穿吗?还是如果有一个被击穿了,那么,并联的其他的不可能有第二个被击穿?

2: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电容被击穿?只有电压超过电容上的额定标称电压值得前提下吗?

网友:
1:一个被击穿了,另一个不必然会被击穿。
     “那么,并联的其他的不可能有第二个被击穿?”-----其他电容击不击穿都不是必然!

2:过电压是一种电击穿的最常见原因。
不是电压没有超过电容上的标称值就是安全的,像滤波电容的选择一般都要考虑峰值电压的因素,一般要比正常工作电压稍高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就是说,当并联的电容如果其中一个被击穿了的话,另外的,可能被击穿,也可能不被击穿?是吧?那多数情况是其他的被击穿的多些,还是不被击穿的多些呢?

2:如果其他电容也被击穿,是不是说,可能这个时候的电压太高了,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使得并联的电容都被击穿了。想知道什么情况下可能导致并联的电容能都被击穿。

网友:
1:没有做过实验,不知道比例高还是低。去追究这个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2:没有做过实验,这点不重要。坏了就换,没有换就不换。

网友:
我看你还是发了很多关于基础知识的帖子。在学理论的时候,特别是刚接触主板的理论知识。不要什么都求甚解,修上手了。慢慢的就懂了

还有最好不要在电子材料上去费心思。比如什么三极管为什么有放大作用呀,电容为什么能充放电呀………………与其在这些上面花时间精力,不如学习一下基本电路更实在些

个人意见,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并联的同样牌子同样参数的电容其中一个击穿一般其它的也会击穿,但是这个不是必然的,因为也存在个体差异。
其中一个如果先击穿那么也就起了一个保护作用了。

击穿一个电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超过额定电压的高电压去击穿,如果在额定电压下工作的电容想要他击穿就只有加速其老化了,比如高温,高开关频率等

网友:
板主说的 和我们老师说的一样 有些问题 不要太钻牛角尖了  这样对自己没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