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20M 与100M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7-07-27):
以前听说修主板要用100M的
示波器
,在基地出的
主板维修
书里说到只要用20到40M的示波器,加上频率计就可以代替了,性价比高,请问一下,这个示波器的兆数如20M\100M,它的区别在哪里,是频率,还是波形啊?不知道问得对不对,因为不懂,^^^
性价比

网友:
选择示波器要考虑的十大因素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D5%C5%CF%C8%C9%FA
示波器的使用方法和选择方法---普通模拟的(转贴)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D5%C5%CF%C8%C9%FA
示波器选购与使用知识查找专帖(本站)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1555

网友:
张先生,资料太多也太复杂,看不懂.仅从维修主板的角度来看,从指导新手购买仪器的观点出发,你认为"20M的示波器+高频频率计"这个方案可行吗?20M的示波器是否可以正常反映出主板上各测试点的波形(精度不要太差).麻烦张先生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下面的话是我发在《示波器维修过程中不用也没有关系吧。》这个帖子里的,给个链接。
http://jxuans.me3.meyu.net/viewt ... amp;page=1#pid99660
够不够不好说的。开发公司搞手机CPU的都是用几个G的示波器,人家要求高。
就目前的PC主板来说,前端总线有大于1G的,按说得用一个几个G的示波器才能比较准确的量测。
但从维修的角度来说,这个几G示波器的投资是不合理的。因为故障最多的是电源部分(这一部分10M的示波器就可以),其他大多数是通过PCI插槽来判断故障的(这一部分40M示波器可以解决)。还有实时钟,主晶振都在40M以下。象cpu的时钟就有超过200M的,一般只看有没有就可以了(超过40M的都用频率计解决)。
16#说:“老孙说买个40兆的加一个频率计就可以了” ,我觉得非常客观,非常合理。
特别为本帖楼主(20M示波器)说明一下:实时钟晶振32.768KHz,随便什么示波器都可以;主时钟14.318MHz,20M示波器可以,少数用25MHz,估计也能看到,效果差点。33M的就说不上了,有可能看到也有可能不行。
[
]

网友:
偶也正为买什么“波波”犯愁,看了张老的一番分析真是令人茅塞顿开!去弄个几百元的40-60的二手“波”用用!

网友:
小波能用就用小波吧。小波不够用就买大波。哈哈!~~~~~
好像都喜欢大波鸡(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