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万用表和指针万用表表笔所接极性相反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网络上很多资料上都说数字万用表和指针万用表  表笔  所接极性是相反的。我很是糊涂。

例如:对于测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来说,用指针万用表,应该是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1)
               按照上面的的极性相反的道理,用数字万用表,应该是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2)

按照上面(2)的测法,测得的结果是:正向电阻为233K欧姆,反向电阻为1.01K欧姆 而反过来(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时候,则 正向电阻为1.01K欧姆,反向电阻为233K欧姆,这个时候是符合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时候的阻止应该在1K左右的,反向阻值正常应该是几十K欧姆以上的标准的。

     呵呵,所以,我觉得,数字 万用表的红表笔还是和指针的一样的接表内的负极的。要不怎么会这样呢?但是,所说的数字万用表和指针万用表  表笔  所接极性是相反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希望大家给与解惑。谢谢!

网友:
你说了一堆,说清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说清楚,还有误导之嫌。
手里不是有两个表吗?一个放在欧姆档,另一个放在电压档,一量;再反过来原先欧姆档的变电压档,电压档的变欧姆档一量;有没有不同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模糊

是啊,说都没有说清楚,让人看了越看越模糊!!

网友:
还是实践中出真理。。。。。。。。。。。

网友:
呵呵,是说的乱了些。就是说,感觉自己   用数字表的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二极管负极,测得的数值是1.02K,而反过来为232K欧姆。这个接法和指针万用表是一样的。

我这么测量的结果表明:要想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必须和指针式的一样要 “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二极管负极”否则是测不出来的。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很多资料上都说:数字表和指针表的  表笔  极性是相反的?

网友:
你恐怕有一个表的表笔红黑插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的。我这里就一个数字万用表。没有指针的。
黑表笔是接COM口的。

张先生:很多资料上都说:数字表和指针表的  表笔  极性是相反的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量电阻都要依靠表里的电池,模拟表是黑表笔从电池正极引出,数字表是红表笔从电池正极引出。对于被测量的元件来说,接模拟表的黑表笔相当于电池正极,而数字表正好相反。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比较糊涂,我用指针的,向来都是黑笔接地,不知道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电阻都要依靠表里的电池,模拟表是黑表笔从电池正极引出,数字表是红表笔从电池正极引出。对于被测量的元件来说,接模拟表的黑表笔相当于电池正极,而数字表正好相反。

谢谢您!

那如果是  “数字表是红表笔从电池正极引出”  这样的话:测量二极管数字表的黑表笔应该接二极管的负极才对吧?为什么这样做事行不通的,还是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才可以的呢?疑惑中。。。难道是不是所有的数字万用表的表笔接法都和指针表的相反?有个例?我晕。。。

网友:
如果你没有插错表笔,还是你说的那样,我就不知道你的表是否很特别,至少成千上万人都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如果是真的特例,那么我可要好好珍藏了。物以稀为贵吗!说不定以后会很值钱的啊!呵呵。

谢谢张先生!

网友:
没什么特别的,我以前就有一块这样的数字表,目的是为了适应用惯指针表的“老人”。

网友:
讨论出真知还是实践出真知,

网友(2007-09-27):
晕啊,都搞糊涂了啊

网友(2007-10-29):
晕啊,都搞糊涂了啊!!!!!!!!!!!!!

网友:
极性相反的问题,不管是数字表,还是指针表,只有在测量晶体管的PN极时才会有,测量直流电压时,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2007-12-11):
绝对是表有问题
好好检查你的表。

网友(2008-03-14):
凡是无绝对!!

求知的 过程就 是如此!
来到这个大舞台真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电阻都要依靠表里的电池,模拟表是黑表笔从电池正极引出,数字表是红表笔从电池正极引出。对于被测量的元件来说,接模拟表的黑表笔相当于电池正极,而数字表正好相反。

确实或者应该是这样。

网友:
都被楼主,搞晕了,仔细看过张老的回贴,才领会真正意思!

网友:
其实就是电池的正极接哪个表笔的问题,把表拆开看一看,应该能看出来,大不了自己改一下

网友:
继续努力
为了分数而斗争
达人啊
同情下
支持下吧

网友:
很简单,数字表和指针表的工作原理有着本质的不同。指针表是建立在电流表基础上的,数字表建立在电压表基础上的,所以两者使用是不同的。如想详细了解这个问题,清仔细看一下这方面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
张老说的通俗易懂,对与新手来说,是很不错的,谢谢了.

网友(2008-05-02):
看来一般性的事情当中也有特殊的情况,我的表没你这种情况,建议向表的厂家咨询。也许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碰到这种事情最好还是搞清楚的比较好。1

网友:
看得很糊涂。。。。。直觉觉得是表的问题!!

网友:
天哪!这个可是真正的基础啊!连这些知识都没有搞清楚,怎么敢提修理XXXX?

网友:
不要误导新手们呀,张老说的对呀。

网友:
学习了,听的有那么点晕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