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显示器,行管发热很厉害,过不了多久就烧了

楼主(2007-07-27):
一开始应该行推动管虚焊,焊上,用10来分钟,就发热得很厉害,我看了S校正电容,行幅调整,都没什么大问题,有经验的师父说说是哪的问题呀
显示器

网友:
很急,在线等呀,谢谢各位师父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大水牛那个机型,是行管发热还是行推动管发热?换个行推动变压器供电那里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B:
换行推动滤波电容与二次升压电容. 再是加焊行推动与行扫描回路.

网友:
你没说清楚开始什么故障只说行管发热烧行管不一定是虚焊

网友:
看激励波形是否正常或电流大小。

网友:
适当改变一下行激励电流试试,一般可以降低一些行管温度.
现在,劣质行管太多,要注意辨别。

网友:
行管换对了吗?行电流是多少?行推动供电电阻和滤波电容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