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正反向阻值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二极管正反向阻值我所了解的是:导通时候对于锗二极管,它的正向电阻为1K左右,反向电阻为几十K欧姆以上;对于硅二极管,它的正向电阻为1K--5K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

1:不知道,我了解的这个标准是否正确?

2:我用我的数字万用表,按照这个标准测了直插式的(最普通的那种黑色的)二极管,是符合这个标准值的。但是,当我测贴片(橙色的,圆柱形的,负极有黑色标记的)二极管时候,结果它的正向电阻700K欧姆,反向电阻为无穷。这个时候的正向700K欧姆的数值是远远超出了硅和锗二极管的正向阻值的范围啊。但是,他并没有坏,因为我又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得它的正向导通压降为0.2V.符合锗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为0.2V左右的标准。

那么,这个正向阻值这么大是怎么回事呢?我测了好几个这样的贴片二极管,都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
其实,你所测的700,是二极管的压降值. 一般500-600,都是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1:我是用的欧姆档测量的,不是二极管档。难道欧姆档测量二极管显示的是电压伏特吗?
2:说道压降值,想请教: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现实的0.623或者0.205这样的数值,它的单位是什么?伏特吗?还是欧姆呢?

网友:
肯定是V了,但实际测试上并无0.623的数值而是623 就是623MV

网友B:
秋风,这个你可能弄错了。二极管档是电阻档的一部分,测量的应该是电阻。623就是623欧。
另外,它那个“.”不是所有的表都会出来的,大多数的表是不出的。如2欧姆就显示002。
由于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在不同的电阻档上测量的阻值是不一样大的。

网友:
我看到书是这样说的,难道我记错了,一定要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秋风,这个你可能弄错了。二极管档是电阻档的一部分,测量的应该是电阻。623就是623欧。
另外,它那个“.”不是所有的表都会出来的,大多数的表是不出的。如2欧姆就显示002。
由于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在不同 ...

谢谢张先生!

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论坛的人很热心,向张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秋风,这个你可能弄错了。二极管档是电阻档的一部分,测量的应该是电阻。623就是623欧。
另外,它那个“.”不是所有的表都会出来的,大多数的表是不出的。如2欧姆就显示002。
由于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在不同 ...

我看很多书上的确也说这个二极管档位测量二极管时候现实的数值是压降。可能张先生说的是欧姆的意思是测量比如说测量ISA PC 等的IAD线对地阻值时候的单位吧?

1:张先生您说“二极管档是电阻档的一部分,测量的应该是电阻。623就是623欧“那么,为什么我用普通二极管档位测量则不是623了呢,而且相差很大。甚至是个变化的数值。

2:张先生,能够给我们讲讲用二极管档位测量 对地阻止的 原理吗?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够用普通的欧姆档位测量AD线等的对地阻值呢?

网友:
回答楼上的
以下是引用飞翔的话:
打二极管测量的阻值是元件内部的保护二极体值。那么,什么叫是保护二极体呢?顾名思义,就是起保护作用的二极管(Clamp Diode),一般的IC芯片在芯片的非核心部分都设计了一些二极管线路,目的是为了保护芯片的核心部分,这种二极管线路,就是一种保护电路,基本上常见的IC信号内部都有两颗二极管串接,并且大多数为接VCC或接GND,将电压箝制到VCC和GND之间,并利用二极管偏压的特性,保护元件不被静电放电所击坏。
阻值法的具体应用就是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然后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要测量的信号点,测得负极的保护二极管的阻抗值,利用欧姆定律,阻抗并联阻抗下降,阻抗串联阻抗上升,从测得的阻抗值,来判断信号点接到各零件间是否有开路或短路,若测得的阻抗值过高或无阻值,便可顺着线路寻找是否为线路开路或元件空焊,如果没有任何焊接工艺或PCB板本身的问题,则可能为零件不良。若测得的阻抗值过低,就寻找是否与其它信号短路,再判断是否为零件短路或者PCB线路短路

网友:
只想说真的太太需要了

网友:
给楼主一个小小的建议,买一块数字表吧

网友:
看来我原来掉的那块万用表没有起到作用,掉的不值啊,好歹也让我学习完论坛上的知识再掉才好啊

网友:
怎么会事,看不见呢

网友(2007-11-05):
掌握这个最重要了。好多东西都要靠它判断

网友:
来这里真是长见视了,看来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正反向阻值我所了解的是:导通时候对于锗二极管,它的正向电阻为1K左右,反向电阻为几十K欧姆以上;对于硅二极管,它的正向电阻为1K--5K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

1:不知道,我了解的这个标准是否正确? ...

前段的描述是N年前很老的书本上的,这些阻值是用指针表测量的,如果你用机械指针的X1,X10,X100,X1K各档去量,得到的阻值会差别的可笑.因为二极管电阻是动态电阻,
要是你能找到更老的书,会特别提到测量娇气的二极管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要用X1档去测量,防止电流过大烧毁二极管(因为当时有的二极管的Icm只有几个ma,而X1挡的电流可能会高过100ma),哈哈,,,,
现在用机械指针表修主板的恐怕没几个吧?

网友(2007-12-27):
萧十一郎的回答太好了,学习了。
秋风浪子所说的二极体值的单位应该是V或者mV,也曾在书本上看过。

网友:
其实用指针式万用表判断二极管更准确.特别是那些正向阻值增大性能变坏的二极管,先用1K档测量,正反向阻值正常,再用1欧姆档测量,如果正向阻值大于20欧姆,即可以认为该二极管性能变坏.这是修电视机常用的方法.

网友(2008-05-02):
建议楼主还是弄个好一点的数学表吧,一般二极管档和电阻档的1-2K档是在一个档位上。用起来也方便,价位只要在100多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太好。

网友:
一般在板子上测量二极管用数字表比较方便,用二极管档,显示的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现在已经基本不使用锗管了,0.6V是普通的硅管,0.2V是肖特基管。

网友:
多跑电路就可以了,各种主板有细小的差异,要靠自己的经验了,但是大部分主板就是那几个电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