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开机能点亮,一会就黑屏,等会关了显示器电源,在开,能显示桌面有2秒钟接着黑屏,在重复开关,还是老样,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头此遇到过因为灯管问题导致高压保护的。故障跟你的一样。
如菜单可调,此故障大部分跟高压板有关

网友:
明基的就修高压板吧,也不是很难哦。

网友:
先用单灯管高压条分别测一下各灯管工作电流,如果电流一样,证明是高压电路问题。应该不会是短路,试一下更换振荡电容以及高压滤波电容。。。。

网友(2007-08-27):
能显示桌面有2秒钟接着黑屏表明有短路的地方,开机保护,一般就在高压板,更换时要拆除原高压部分及电感,防止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