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各位大哥门好!如何找到开关电路的Q1三极管

楼主(2007-07-27):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初来乍到请各位多多指教,我有一定的电路知识,
看了主板维修教程(网上下载的)就试着修主板,刚好手头有三块845坏主板
,一块845的故障现象是:开机CPU不工做,通电源就自动起转风扇。怀疑是
开关电路的Q1三极管或者是周围的钳位电阻坏了、基极电阻坏了。按视频教程
说的,绿线通表笔红,表笔另一端找三级管的C极,可是在主板上找了四个独立
的三极管,就是没有通的,是不是三极管还有集成的,主板一块是三帝,一块
是V星,如何才能找到三极管?
  另外,我想把我整理的资料传上来,但是电路图我想用WORD画,大家知
是怎么画的吗!有没有更简单的,能插入WORD中的画图工具。
     亲自试了以后才知道,自已掌握的那点电路知识太可怜了,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我们差不多 我找了3块板  就一个开关三极管被我找到了 另两块把长的象三极管的全找了 也没找到

网友:
故障现象是:
  用最小系统法,只接CPU,内存,显卡,电源接好后,通电,风扇自转,但显示无输出。
偶尔,也能正常点亮,但常显示无输出,风扇自转。

网友:
顶你下  我和你一样

网友:
唉,通电风扇转,电源是好的吧???各组电压正常吗???CUP不工作???为什么不工作???要它工作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还有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找到CPU供电的上下管了吗?

网友:
第一块板通电就开机。你是想查绿线(14线)到IO或门电路或南桥的线路。根据视频教程,绿线先通一个三级管的C极,然后到......。就我接触不多的板来看,绿线直接通三极管的并不多。不知各位师傅有何看法?

网友:
不怕各位老大笑话,我测了好几块主板了,都没有三极管啊,另外,开机电路通南桥的,怎么也找不到线路啊。

网友:
第一块板通电就开机。你是想查绿线(14线)到IO或门电路或南桥的线路。根据视频教程,绿线先通一个三级管的C极,然后到......。就我接触不多的板来看,绿线直接通三极管的并不多。不知各位师傅有何看法?

我找遍了绿线通三级管,就是没有找到,我是怀疑这个管子坏了,莫非你的意思是绿通过电阻再通三级管,这样一来,绿线的电位不是拉高了吗?

网友:
不可能啊 ,楼上的 朋友 ,我手里有一块主板,5V电压经过472电阻直接与绿线相连

网友:
不一定有Q1有,有的板直接就进IO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明天动手查找,一查472电阻,二直接查I/0。能不能修好不在意,现在的关健是要
把电路走通。再一次感谢

网友:
艾威主板终于找到Q1三级管,是贴片三级管型号是LD3,旁边还有一个Q2,也是贴片,我用万用表查通咱,发现Q1跟一个154电阻相连,再象下走,走不通了,跟154电阻跟紫线相连,有514欧的阻值。另外,我测Q1贴片三级管,数字万用表R*200档,二级管档,怎么测其都没有阻值,都
为无穷大,我又测其它的贴片三级管,也是一样(是在主板上直接测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经过努力V星p4MAM2-V也找到了Q1三极管,这块板子是VIA芯片组的,
VIA是由南桥控制开机的对不对!那么按原理图应该是Q1管的基极B通过
一个电阻连接到南桥,南桥的测量点是那个点。我看了南桥VT8237R?

网友:
会不会是虚焊的原因呢?

网友:
我好像修过这样的故障,开机器就加电,你点关机看能否关机不能关的话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