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用的电源应该怎样改造一下,我想在电源上带个开关的???

楼主(2007-07-28):
  看修理电脑的那些师傅们在测主板都在电源上加了一个手动开关,类似床头灯开关那样(ON,OFF).我觉得应该是两根线一端接开关,另一端接 黑线(地线)和绿线(启动),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要打开电源用烙铁焊到黑线和绿线上??? 还是直接在线上开个口接上??
  请各位有经验的谈谈做法!!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是串接在绿线(PS-ON)上的.控制PS-ON(3-5V电压)断开与闭合.

网友:
我做过,但是强制启动一般不用,会烧更多东西的/

网友:
不晓得,我觉得好像跟原来AT电源一样控制220输入通断吧,这样断电方便些

网友:
我早就改了,我是切断220V总电源,这样很安全,看图!我把原来的电源接口去掉了,找了一个AT电源的开关,正好能插进这个口,安装好,连接220V电源,只有这个开关开了,电源才能进了。修主板时很安全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接在220V上的
大多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
把AT开关直接连接到绿线和黑线,这样做可以么

网友:
楼上的回答大多没理解楼主的问题,
1.加个220V的开关只是控制市电通断;
2.把开关加在黑线与绿线之间那是强制上电;

网友:
加开关的目的应该是在检查主板时,如果遇到异常现象能够及时断电,而不是为了强行加电,有时修时发现不明情况损坏元件,换上新件后,用手摸着这开关加电,发现有异常就及时断开220电源,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所以一般都是加开关来控制220V电源的通断。

网友:
好主意,明天就去搞一个。。。。。。。。。。

网友:
看来大多数人不理解只控制PS-ON的意义和作用.
要控制220V市电何必麻烦呢,现在的电源插座都带开关,也是可以及时断开的啊.没必要当作技改项目吧!
那种短绿线和黑线的方法就更不可取了.

网友:
那具体的是怎么连接比较合理呢?我拆了个AT开关~

网友:
直接从D型口的一根线接开关就行了

网友B:
当然是找220V的那根线断开接开关。
12楼没修过主板,
断总电源那其他设备也没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找220V的那根线断开接开关。
12楼没修过主板,
断总电源那其他设备也没电啦

专修主板的接个开关控制220?玩笑开大了,那样做是维修电工的活.

网友:
千万不要强制开机哦      控制220V的通断是可以的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兄弟,你说错了,为什么要控制220V,你知道吗?比如一块主板5VSB短路,你只要一插电,ATX电源的5V待机电压就会有输出,这时的负载短路,ATX电源会发出唧唧的叫声,时间一长就会把主板烧的更严重,或者把ATX电源烧坏。

网友:
带开关的电源很多,实在不行就去找一个坏了的外壳换过来就是了

网友:
我的早改了,控制220v总开关安全的很。

网友:
"一块主板5VSB短路,你只要一插电,ATX电源的5V待机电压就会有输出,这时的负载短路,ATX电源会发出唧唧的叫声,时间一长就会把主板烧的更严重,或者把ATX ... "

TO 小俊:
对,没加这个开关我就束手无策,只有看着主板或电源冒烟,

是不是我的文字表述有问题?
现在大家说的好象我的方法是要它强制上电似的,拜托看贴要仔细,我又没说控制220不行.但楼主不会问这种简单的问题吧,如果他看到的真是你说的接法,他会不理解吗?何必来这问呢.既然有人问了,我就把另一种方法介绍给他,有错吗?

网友:
我们都是接在220V电源线上的

网友:
都是好心人,各有各得的改法。

网友:
理解错误,呵呵

网友:
我也想改,用什么代替好啊?拉盒?

网友:
晕,这个问题也值得这样讨论吗?现在大多数的都是改关220V市电的

网友:
现在的电源都有那个开关了,没有的话就去买一个控制开关自己装一下

网友:
多多学习才能增长知识

网友:
一般都是加在220V上面吧

网友:
电源上安一个强制上电开关这个办法在维修点很普遍使用

网友:
呵呵,本来我也有这种想法 就是手工加上 绿&黑的开关,看到上面大家讨论感觉还是不加为好。

网友(2008-03-09):
我们这维修都是直接把220V电源插拔的

网友:
在绿线和地之间,加个开关可以强制加电(瞬间),可以初步判断不加电故障的大致范围。如果加电后,可以正常启动的话,就证明是启动电路有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正确否,请高手指教。

网友(2008-04-30):
找一个带开关的电源不就行了,还改什么啊,这种电源多得要死,好找得很啊~!

网友:
我也是在插入主板电源那条线上面直接断开接上一个AT开关就可以了,决对安全可靠!!还不用去开电源盒子多方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