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intel原装845主板的电容爆了,用350度的烙钱焊不动,请高手指点方法!

楼主(2007-07-28):
intel原装845主板的电容爆了,用350度的烙钱焊不动,请高手指点方法!
[
]
主板

网友:
先在焊点上加点焊锡试一下。

网友:
张sir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我用的是卡达的852热风台上的烙铁,温度显示为350度,下其它板子的电容很容易就焊开了,下这块intel原装板的电容,感觉烙铁不能熔锡,而且有种被粘住的感觉,请指点了

网友:
是不是那种尖头的?是的话换头。换3C(马蹄形)或K(刀形)。
[
]

网友:
是尖的,
我这里没有别的头子了.

网友:
哎~!~1~!楼主啊怎么说你呢~!350度不行就用450呗或者别的温度呗~!~!为什么必须用350呢????

网友:
配件区的版主!
建议你买2C或3C的烙铁头!
你可以直接联系她 让她给你推荐一下!
Email:
lvxin131@163.com
QQ: 398470120

网友:
跟你说一下,INTEL原装的板子的电容比其他牌子的难焊一点,
上次焊得差点吐血啊

网友:
我用的尖头烙铁也蛮好焊的...

网友:
9494,Intel的板子就是不一样,把温度打高点,加点锡应该能搞定,不要怕超过350会损坏元件
一般电容还是比较耐高温的,不然用风枪吹也行

网友:
因为那是无铅板,所以焊点要高二三十度,而且还很不好焊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铅板吗?真的有那么难搞??!!

网友:
那板上可能是无铅焊料,它的熔点比有铅的高几十度,还有就是可能引脚上原来的焊料氧化了,你试试多加点助焊剂,多上点焊料,最好不要用风枪吹,有可能砍坏主板。

网友:
无铅不只是比有铅高二三十度,是高50度以上

网友:
无铅板很难搞吗?我看他们用高周波很易搞呀

网友:
调高温度,加点松香试一下.

网友:
哈哈,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如果刚好那个引脚在很大的一块铜片上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散热够快,温度调高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
汗 汗 真的那么难下吗 ?

网友:
笨办法
不用将那电容焊下来,将坏电容外客剪下,把新的电容焊在坏电容的引脚就行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真的,跟贴也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啊

网友:
见识了,以前以碰到过难下的电容,但没有像楼主说的这么厉害呢

网友:
用风枪吹在用烙铁,有的杂牌板子电容也是很难焊我都用这个方法的

网友:
又涨见识了

网友:
先加点松香在脚上,再加点锡上去,加热左右动就可以了

网友:
无铅的也不太适合我们啊

网友(2007-09-01):
搞不清楚.加点松花和锡呀11

网友:
我换主板电容.是用40W的烙铁焊的.感觉比恒温的好用多了/

网友:
我要跟着您努力学习维修。。。。

网友:
真的好难焊的 我可吃过好多苦了呢

网友:
不行就用风枪吹.吹着它在那烙铁焊...一溶就要人帮忙用吸锡枪吸..我碰到两个难搞的板就是这样弄下来的.

网友:
告诉你个秘籍,你碰到的问题我也碰到过,现在用了这个方法都比较容易搞定了
先将要下的电容的两个焊点上加点焊,尽量饱满一点。然后先用电烙铁加温不是下不掉嘛。然后同时用热风枪对着吹,只要一会儿的功夫,你用烙铁头动动电容的引脚就能让它下来。

网友:
不用那么费劲,上点松香,用个十块八块的破烙铁(免调温的,呵呵),插上电放一回就可以搞定,看什么温度啊

网友:
上点松香才是正道。。

网友:
我的也鼓了 怕怕 真的那么难搞定吗?

网友:
用75W的烙铁,特别是在电压低(180V)的时候。
焊的时候注意不要烫的太久5-10秒就行,如果焊锡一次不化,在焊二次。
还有,要将烙铁头充分吃上焊锡。

网友:
不至于那么费劲吧?????
多还几个应该就能练出来了

网友:
反正要下了,干脆拆了,然后加热剩下的脚。边加热边拔。。。。。很是容易下来的。

网友(2007-11-05):
还没见过这么难弄的,汗鞑靼

网友:
是有点不好焊,换了6个,用风枪和烙铁半个小时才搞定.<是别人焊不下来的,搞的引脚都断了,还要用吸筒搞,他不搞还简单些>

网友:
加锡

加多点锡用热风枪吹就ok啦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有的原装是不好焊,深有体会

网友:
将两个脚用锡连上同时加热。一分钟左右可拔下。

网友:
说的有点吓人,其实不是想像的那么的不好整吧,说的有点让人不敢整了,整吧,一块主板吗,就当学习了,

网友:
反正都爆掉了嘛 剪掉电容焊热后用钳子把脚扯下来就是

网友:
用热风焊机吹下来,在锡溶解时用吸锡器把锡吸掉。电容拆下来了,孔也吸干净了

网友:
是用热风焊机吹下来,孔在吸干净了

网友(2008-01-01):
这个还真没见过呢.又学到东西拉.嘿嘿.谢谢..

网友:
你试试多加点助焊剂,多上点焊料,最好不要用风枪吹,有可能砍坏主板。

网友:
多加松香,多加焊,点住它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刀口
注意使用方法
防止焊咀氧化变黑造成热量传递不足
并且上焊锡覆盖焊盘增加受热接触面积

网友:
无铅的焊锡是要调高一点,但是INTEL845的还没有无铅的,无铅的主板在百忙之中2005年以后才开始普及投产,它比有铅的焊点白一些,而且有点粗糙的感觉,你用刀头的烙铁先焊一个脚,用不是带尖的那头贴住一个脚等上几分钟直到它化为止,再用同样的方法焊另一个脚.记住要加助焊膏,温度不可调的太高,不然会烧坏板子的.这钟情况我也遇见过

网友:
关健是这哥们只有尖头烙铁,如果是刀形或者是马蹄形,加点助焊剂也许会好一点了.

网友:
用热风枪一下就吹下来了!去试试看咯!

网友:
小心别把电路给焊坏了哦!我有过一次经验哦!

网友:
不会吧,几个电容就难倒你了,我们用的普通的40W焊铁,没有去不下来的,估计你那个是恒温的吧,换一个普通的就行.这上面不用那么高档的

网友:
烙铁头加焊锡,加大加大接触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