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扫描电路图

楼主(2007-07-28):
今天修到一台杂牌的显示器,没有品牌、没有型号。是高压与扫描分离的电路,故障是不显示经检查是行阻逆二极管D103损坏,换上后就正常了,觉得这行扫描电路与别的不相同,就把电路图画下来了。大家分析其原理。

网友:
看不懂唉,中间的继电器有什么用?

网友:
我传达上来叫大家分析呀

网友:
以前学过。现在忘了。

网友:
这电路我就觉得行中心调节电路有点特别.

我了解到这种高压和扫描独立的电路,很多控制信号都是加在B+调制上的.上面那个行中心调节.
可能就是通过感应调制波形.从而控制B+加入一定的直流份量,达到中心调节的目的吧.
至于升压电路和行扫描电路.这些跟别的一样.那个继电器.主要是控制那些电感和二极管.来调整行线性的.
   到TDA4856的5脚的为B+反馈.

网友:
你好!
      LZ自己画的吗?跑电路画出来的?强了些!,,请问一下用的是什么画图工具??好用吗?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上面的班竹,请加入技术原理的讨坛.

网友:
请LZ标明偏转线圈和FBT。

网友:
回楼上的版主,LY的地方就是行偏转的插座,这是高压与扫描分离的行电路,只有高压有FBT,可是它没有与这部分电路相连的,扫描部分也觉得怪 没有看到有器,Q402是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