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大伙帮忙!!!

楼主(2007-07-28):
我现手上有一台方正19寸宽屏(FV926W ),现有如下故障
这台机器冷机情况下接上电源会泛红(整个屏幕都泛红
),一会儿就正常了,但上半部分便暗 .
电源

网友:
有可能是显示器老化受潮,显示器速据线故障哟!

网友:
灯管老化了!!!
换掉就可以!!!

网友:
不能吧,19的显示器才出来多长时间啊。能老化吗?,你还是拆开看看高压板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
明显的灯管老化,已经很严重了!换灯管吧!

网友:
我也出现像这种问题
不过是,显示器数据线问题

网友:
说得多不如做得多,换吧

网友:
想问一下,这样的普通灯管大概得多少钱(成本)

网友:
个人经验感觉版主说得对,19宽屏液晶出来时间不是很长,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多点。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这现象是灯老化的表现,根据19的出来的时间不可能老化吧,除非这机器在没出厂灯就点了两年都了。我也是认为灯管的问题小一点,换个高压板点点看。

网友:
灯管老化,或者数据线里面有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或虚焊造成的,重点查一下PCB板的屏线接口和屏MODULE上的屏线接口。虚接或虚焊会造成图像缺色。灯管老化后的现像和这不一样。

网友:
是灯管坏了!!我修过这个这个问题,有支灯管不行了

网友:
呵呵,我也赞成是灯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