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9G主板用热插拔法刷另一个主版BIOS后点不亮

楼主(2007-07-28):
主板客户自己刷错BIOS文件(版本错),拿来检修。BIOS是AWARD 的W39V040FBPZ,直接焊在主板上,应本人没有编程器,只能焊枪吹下后,放在另一块(牌子不一样,但都是AWARD-BIOS。且有BIOS底座)用热插拔法替换刷。启动DOS后取下原BIOS,换上新BIOS,AWD 启动显示无法识别不让刷(BIOS芯片发烫),连忙拔电原换上原BIOS,启动黑屏,主板(双敏)自带DEBUE跑到C1后停止,无报警声换DDRII内存后依旧到C1停止,请问什么问题呀??另外W39V040FBPZ的BIOS芯片好难找,用什么型号能替代。谢谢

网友:
W39V040FBPZ 是WINBOND的片子! SST49LF040应该能用!

网友:
W39V040FBPZ  FWH 接口的  而SST49LF040 是PLC接口的,二者不好替代吧?!

网友:
之前最好找一下资料,有些BIOS是用在NV/INTEL芯片组,有些用在SIS/VIA,虽然容量一样,但是工作电压和编程电压不一样,肯定不能乱放进去刷的

网友:
W39V040坚决不要代换!
论坛里已经好几个出问题的了~
他本身损坏的几率很小!
热插拔不是随便玩的~ 你后来那片板子的工作电压本来就不一样!

编程器是搞维修必备的~
不想花钱不玩不了维修的!

网友:
应该是工作电压编程电压不一样,你应该先查一下,不是插口一样开状一样就可以乱插的.我以前在有些贴子中说要多准备几块各种各样的板子就是这意思.
我记得有朋友发过查看BIOS芯片类型的软件,不记得是哪贴了,你自己找找